[demo程序]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用法和区别

楼主(2019-12-28):
前言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在学习 C 语言的时候遇到这两个东西简直头疼,当然还有更头疼的,比如什么函数指针函数、指针函数指针、数组指针、指针数组、函数指针数组等等,描述越长其定义就越复杂,当然理解起来就越难,特别是刚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童鞋,估计碰到这些东西就已经要崩溃了,然后好不容易死记硬背下来应付考试或者面试,然后过了几天发现,又是根本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在哪些地方用,这就尴尬了。
今天这里只讲两个相对简单的,其实上面说那些太复杂的东西也真的很少用,即便是用了理解起来很麻烦,所以莫不如先深刻理解这两个比较容易的,并且项目中比较常用到。

楼主:
指针函数

定义

指针函数,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返回指针的函数,其本质是一个函数,而该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
声明格式为:*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参数表)

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再进一步描述一下。
看看下面这个函数声明:

int fun(int x,int y);
这种函数应该都很熟悉,其实就是一个函数,然后返回值是一个 int 类型,是一个数值。
接着看下面这个函数声明:

int *fun(int x,int y);
这和上面那个函数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函数名前面多了一个*号,而这个函数就是一个指针函数。其返回值是一个 int 类型的指针,是一个地址。

这样描述应该很容易理解了,所谓的指针函数也没什么特别的,和普通函数对比不过就是其返回了一个指针(即地址值)而已。

楼主:
指针函数的写法

int *fun(int x,int y);
int * fun(int x,int y);
int* fun(int x,int y);
这个写法看个人习惯,其实如果*靠近返回值类型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其定义。

楼主:
示例

(由于本人习惯于 Qt 中进行开发,所以这里为了方便,示例是在 Qt 工程中写的,其语法是一样的,只是输出方式不同)
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示例:

typedef struct _Data{
int a;
int b;
}Data;

//指针函数
Data* f(int a,int b){
Data * data = new Data;
data->a = a;
data->b = b;
return data;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调用指针函数
Data * myData = f(4,5);
qDebug() << "f(4,5) = " << myData->a << myData->b;

return a.exec();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输出如下:

f(4,5) = 4 5
1
注意:在调用指针函数时,需要一个同类型的指针来接收其函数的返回值。
不过也可以将其返回值定义为 void*类型,在调用的时候强制转换返回值为自己想要的类型,如下:

//指针函数
void* f(int a,int b){
Data * data = new Data;
data->a = a;
data->b = b;
return data;
}

调用:
Data * myData = static_cast<Data*>(f(4,5));
1
2
3
4
5
6
7
8
9
10
其输出结果是一样的,不过不建议这么使用,因为强制转换可能会带来风险。

楼主:
函数指针

定义

函数指针,其本质是一个指针变量,该指针指向这个函数。总结来说,函数指针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
声明格式: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 (参数)
如下:

int (*fun)(int x,int y);
函数指针是需要把一个函数的地址赋值给它,有两种写法:

fun = &Function;
fun = Function;
取地址运算符&不是必需的,因为一个函数标识符就表示了它的地址,如果是函数调用,还必须包含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参数表。

调用函数指针的方式也有两种:

x = (*fun)();
x = fun();
两种方式均可,其中第二种看上去和普通的函数调用没啥区别,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使用第一种,因为可以清楚的指明这是通过指针的方式来调用函数。当然,也要看个人习惯,如果理解其定义,随便怎么用都行啦。

楼主:
示例

int add(int x,int y){
return x+y;
}
int sub(int x,int y){
return x-y;
}
//函数指针
int (*fun)(int x,int y);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第一种写法
fun = add;
qDebug() << "(*fun)(1,2) = " << (*fun)(1,2) ;
//第二种写法
fun = &sub;
qDebug() << "(*fun)(5,3) = " << (*fun)(5,3) << fun(5,3);

return a.exec();
}

输出如下:

(*fun)(1,2) = 3
(*fun)(5,2) = 2 2
上面说到的几种赋值和调用方式我都分别使用了,其输出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二者区别

通过以上的介绍,应该都能清楚的理解其二者的定义。那么简单的总结下二者的区别:

定义不同

指针函数本质是一个函数,其返回值为指针。
函数指针本质是一个指针,其指向一个函数。

写法不同

指针函数:int* fun(int x,int y);
函数指针:int (*fun)(int x,int y);
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指针函数的*是属于数据类型的,而函数指针的星号是属于函数名的。
再简单一点,可以这样辨别两者:函数名带括号的就是函数指针,否则就是指针函数。

用法不同

上面已经写了详细示例,这里就不在啰嗦了。

总而言之,这两个东西很容易搞混淆,一定要深入理解其两者定义和区别,避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