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拿九稳的CMOS振荡器

楼主(2019-12-29):
下图中这种常见的振荡器,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振荡不起来,另外即便振荡起来,振荡频率也会比计算的偏低。

解决方法:
加个电阻电容,可以保证一定能振荡;

或者用三级反相器,不但能保证一定振荡,波形边沿还能更陡峭。

网友A:
怎么把晶振加到这个电路中去?再加上变容二极管微调频率!

网友B(2021-01-25):
引用 网友C:
港仔,给你分享。

IC (不包括三端稳压) 没玩,就连 324,555 这些入门级的都没碰过,
三极管三相RC震荡器倒是实验过,电子制作,我用的一直是BJT,场效应管只玩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