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 I2C_FLAG_BUSY

楼主(2019-12-29):
I2c, ST, lm, TE, ev
void TMP_WriteConfReg(uint16_t RegValue)
{

  while(I2C_GetFlagStatus(LM75_I2C, I2C_FLAG_BUSY)); //2019-12-28 16:26:38
  /*-------------------------------- Transmission Phase -----------------------*/
  /* Send LM75_I2C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LM75_I2C, ENABLE);

  /* Test on LM75_I2C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LM75_I2C,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检查I2C_FLAG_BUSY 状态标志是必须的吗

网友A:
是的,不过可以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可以自己修改

请问"可以自己修改" 是什么意思?
正常必须加,如果你非不加也罢?

网友B:
应该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