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你知道吗ML51不仅有内置上拉电阻还有下拉电阻

楼主:
下拉电阻控制每个I/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下拉电阻。即使使能了下拉电阻,但也只有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才有效.复位后默认的每个引脚下拉电阻是禁用的。

呵呵,弱弱的问一句,你知道同时配置上拉和下来是什么结果吗

网友A(2019-12-29):
应该是分压后的值吧。

网友B:
优先上拉吧!估计!

网友C:
根据需要配置。如果想让端口上电后默认是低电平,就设置下拉,否则如果想上电就是稳定的高电平,设置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