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射频通信技术的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方案

楼主(2019-12-29):
基于射频通信技术的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方案

无线数据传输现在广泛地运用在车辆监控、遥控、小型无线网络、小型无线数据终端等领域中,无线数据传输主要由数据终端机、主机和主控制机组成,主控制机与主机间用串行口通信,主机和数据终端机之间通过射频模块进行通信。

传感器采集信号后传给数据终端机,终端机通过射频模块进行无线数据传输,主控制机与数据终端的通信转化为主控制机与主机串口(UA RT)间的通信以及数据终端通过无线数传模块和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无线分布式传感/控制网络(Wireless DistribuTIon ed Sensor/Control Networks,WDSCN)的处理机的软硬件系统搭建。无线数据传输的处理系统采用嵌入式系统辅以适当无线数传模块来实现。系统中用射频模块来完成数据的传输,用嵌入式系统来实现对传输数据的处理和存储、网络通信、外部控制等任务。

射频模块的设计

射频模块的主要功能由无线收发芯片nRF401配合外围电路完成,该模块内部结构分为发射电路、接收电路、模式和低功耗控制逻辑电路以及串行接口几个部分组成。

发射电路有射频功率放大器(PA)、锁相环(PLL)、压控振荡器(VCO)、频率合成器等。基准振荡器采用外接晶体振荡器产生电路所需的基准频率,振荡电路采用锁相环方式,由在DDS基础上的频率合成器、外接的无源回路滤波器和压控振荡器组成,压控振荡器由片内的振荡电路和外接的LC谐振回路组成,要发射的数据通过DIN端输入。

接收电路由低噪声放大器(LNA)、混频器、中频放大器、GFSK解调器、滤波器等电路组成,中频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经过中频滤波器后送入GFSK解调器解调,解调后的数字信号在DOUT端输出。

芯片内包含有发射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接收放大器、晶体振荡器、锁相环、压控振荡器、混频器等电路,工作频率为ISM频段433 MHz,采用FSK调制解调、晶体振荡和PLL频率合成技术,接收灵敏度为-105 dBm,发射功率为10 dBm,待机状态电流消耗仅10μA。在接收模式中,射频输入信号被低噪声放大器放大,经由混频器变换,在送入解调器之前被放大和滤波,解调后的数字信号在DOUT端输出。在发射模式中,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信号是直接送入到功率放大器,DIN端输入的数字信号被频移键控后馈送到功率放大器输出。射频模块的电路如图1所示。

网友A:
推荐一款无线射频芯片

网友B:
470mhz无线模块是什么传输方式

网友C:
远程无线数据传输方法有哪些?

网友D:
无线射频技术rfid应用在什么领域

网友E:
数据采集卡里的射频输入信号一般为多少速率

网友F: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需要用到网络技术吗?

网友G:
一般的射频模块采用的是什么传输协议?

网友H:
无线智能开关一般多少钱

网友I:
无线RF辐射测试怎么做

网友J:
远距离无线收发模块是什么?

网友H:
选择Zigbee还是射频RFID?

网友A:
为什么Rf无线技术没有列入智能家居行业之内

网友G:
射频技术中315M 434M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无线射频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友F:
做无线数据传输用的芯片除了NRF24L01还有什么?

网友C:
433m无线模块点对多点或点对点传?

网友E:
什么是射频卡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D:
射频(rfid)技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J:
RFID和PDA是一样的吗

网友I:
常见的传感器可以采集到哪些应用数据

网友K(2020-02-02):
无线数据采集是什么原理组成的呢?

网友L:
如何实现多点无线数据采集功能?

网友M:
无线数据采集传输系统方案有哪些?

网友N:
工业无线数据采集网关在无线监测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O:
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应用范围有哪些?

网友N:
带无线wifi功能的数据采集设备需要做3C吗

网友O:
如何解决 无线数据采集传输?

网友P:
射频通信中为什么必须将原始信号调制到射频载波上?

网友Q:
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中是如何作用的?

网友R:
微波射频方向和通信、信息处理方向 哪个比较难?

网友S:
射频跳频与基带跳频通俗上讲,怎么区分?

网友T:
怎么实现无线数据采集模块的数据存储

网友P:
可以用于射频通信吗

网友O:
无线数据采集传输仪是什么原理

网友Q:
射频通信中,通信带宽与滤波带宽的关系?

网友N:
GPRS无线数据采集和传输装置怎么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R:
可以实现多对一通讯的 射频模块

网友M:
无线数据采集器,主要采集什么参数

网友S:
为什么要将基带与射频信号分开处理

网友L:
远距离、近距离无线数据采集传输技术有哪些?

网友T:
GPRS无线遥测终端远程监控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网友K:
无线数据采集传输终端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