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9315充电,边充边放问题

楼主(2019-12-29):
如图的一个边充电边放电电路。BAT_OUT最大输出时为3A,电池采用2节并联18650电池(充电最高4.2V)。

采用PMOS控制切换电源供电功能。
当前POW接入充电器后,使用充电器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
问题:在使用电池供电时插入充电器,这个时候容易使得充电IC损坏。。。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如何改进。万分感谢。

网友A(点评):
3A电源路径管理成本不低。 两路3A 路径的die 面积比你这1.5A的芯片面积大多了。 两路不允许同时导通。不知道并联IP9315(SW 除外) 能不能用。不清楚它内部逻辑。 你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5V 供电2A多。 Q3 放电需要3A。

网友B:
加个二极管,这样就互不相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二极管,这样就互不相干了

IC-6脚是电池电压采集。这样加了是不是采集不到电池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6脚是电池电压采集。这样加了是不是采集不到电池电压了?

你还是用厂家推荐线路吧,8脚输出用的,为何弃而不用,而另外加一堆电路?这个芯片支持边充边用的.

网友A(点评):
因为该芯片输出电流达不到楼猪需要的3A,

网友C(点评):
这个图比较清楚,该加粗的走线都给标出了

网友B:
http://www.injoinic.com/product_detail/id/3.html%20target=

网友B:
IP6805.pdf (751.61 KB)
IP5328.pdf (2.56 MB)
IP5310 3A.pdf (1.7 MB)
IP6503 5v3A.pdf (606.8 KB)
IP6518 5v3A.pdf (794.28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用厂家推荐线路吧,8脚输出用的,为何弃而不用,而另外加一堆电路?这个芯片支持边充边用的.

9315 仅仅只是充电使用。放电电流达不到。。。而且9315 从充电过程转放电过程中有时间间断,会导致负载停止工作。

网友A:
用几块板飞线并联试试。

网友D:
3A的3401应该很热乎

楼主:
实际只有2A多。

楼主:
并联是不是太浪费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是不是太浪费了哦。

是不是浪费你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