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25221热保护温度疑问

楼主(2019-12-30):
问一下,这个热保护是从145℃降了20℃(至125℃)还是降至20℃,谢谢了

楼主:
应该都是降温20℃,

网友A:
一个是 tie 温度, 在过载的恒流模式下 145℃, 关闭触发关闭,   而没有过载条件下, 另一个 junction 温度到 165℃  也会强行关闭开关管.

网友B:
有两个温度传感器,第一个145度后关闭,是冷却20度后(125度后)打开,第二个是环境温度传感器,冷却到20度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