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AD检测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9-12-30):
用单片机AD口读锂电池分压过来的电压值,充电时电压上涨,可是不是实际电压值,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做检测电压相对准确点?如果固定减去一个上升电压值,得出来的电压好像还是不太准确,求赐教!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主要就是一定得显示电压值吗?

楼主:
aqa
你这个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要用到AD检测肯定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电压,需要做稳压

网友A:
这是输入电阻在影响,分压电阻同比例缩小,或者用运放跟随一下

@JHXChen :具体没有做过,锂电的充电曲线不是线性的,所以直接用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是很不准确的,网上应该有相关资料吧
@ayb_ice :求赐教,愿闻其详。
@JHXChen :我开始意思理解错了,你这个确实是电池内阻在影响,充电电压肯定要比电池本身电压高,不然哪有电流呢, 锂电池充电算法比较复杂的,要控制电流,还要控制电压的,还分充电阶段的。。。
不是电池内阻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电路要得到相对可信的电压值,最好是:
    BatADC 并联一粒滤波电容
    ADC 切换通道后延迟足够时间再取样转换,读取数据

基于以上两点,我的电路能够做到单次采样,波动小于一个 LSB
    --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8722-1-1.html
    -- http://bbs.21 电源/thread-316282-1-1.html  --    晕倒,21 电源 网 居然被屏蔽了,哈哈,感觉到威胁了

不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C:
硬件做稳压

网友D:
上面几位答非所问,LZ问充电时,电池电压上升,不是ADC不准。
这个只能暂停充电,检测电压,继续充电。手机都是这样的,需要准确检测电池电压,需要停止充电。
另外,充电和非充电的电压差太大,也说明电池不好了。

对 还是你看明白了,有时候压差不是稳定的一个值。但是我需要在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池格数显示的~

网友E:
分压的话 就要看 电源稳定性和电阻精度了

不是这个问题哦。。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MOS管控制充电,断开MOS管时暂停充电,再检测电池电压

@JHXChen :是的
你说的是隔一段时间断开 然后检测电池电压吗

网友G:
用电压检测电池容量本就是不太靠谱的,只能实验模式大致一个百分比,充电放电是因为电池电容特性和内阻特性决定的,如果需要精度知道,那个只能用库伦计

有不用太精准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H:
本来靠AD来检测电池电压并检测电量的方式精确度就不高啊,如果加上合适AD转换芯片和硬件滤波,软件滤波的话,勉强可以

是充电时电池电压上涨 这个滤了波也是一样的

网友I:
这个电池电压采样充电浮高确实头疼,往往都会浮高0.2V不等。关键是还会放电时拉低,暂停充电是个好办法,不然得引入电池电压模型,还得加入电流和方向。

网友J:
你这需求是个伪需求。你说的不准相对谁而言?
如果是停止充电后电池的电压,这就没谱了,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也是个不靠谱的变化量。

网友K:
那就加开关控制。充电时开关通,做ADC时关闭开关停止充电,甚至要给电池一个小负载电流避免电压虚高。

网友L:
这样测电压值不可靠,不是实际值,你测量电压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M:
停止充电后,电压都有回落。

网友N:
在没有外加专用的SOC检测,利用通断检测貌似是最合理的,不然很不准确,做过无线耳机充电仓电量显示的案子,都是不怎么准确的,在市场上自己都不想买,无端增加功耗又虚假,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