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MOS管不知为何挂了,求助

楼主(2019-12-30):
上图为电路图。
1、2是两个控制端,连接在一个phoenix ups上面,输出类型为继电器输出,两种状态 24V和悬空;这个电路是通过UPs输出的两种状态控制两个LED灯点亮。1 输出高时,两个灯都不亮,1悬空时2输出高亮黄灯(YL那个),1悬空2悬空时,绿灯亮(GN)。
问题如下:我们在外面加工厂做了一批,入厂检验测试时发现当1、2悬空时很多个黄、绿两个灯同时亮了。此时,下方MOS栅极有一个约9V的电压。更换下方MOS,恢复正常。
器件型号,TVS PESD24S1UB;PMOS DMP510DL。
由于问题故障率太大,不能进行生产。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到底为什么会导致MOS损坏。有没有什么便捷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GS击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GS击穿了吧。。。。

我觉得是。但是我不太明白为啥会击穿,是静电吗?

网友B:
经分析:DMP510DL的pmos vgs最大正负20V
实际情况:UPS来的是24V信号,你用的是24V的TVS保护,经47000/(1000+47000)分压后还是超过20V。设计没有余量且超出datasheet使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分析:DMP510DL的pmos vgs最大正负20V
实际情况:UPS来的是24V信号,你用的是24V的TVS保护,经47000/(100 ...

这个mos最大30V,,这种封装我实在找不到更大的了,,一般的都是20V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如果VCC有浪涌会对MOS管造成破坏。
把电容和TVS管放到MOS的GS之间大概会好一些。

网友A:
两个电容也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如果VCC有浪涌会对MOS管造成破坏。
把电容和TVS管放到MOS的GS之间大概会好一些。 ...

我还有一个疑问,每个发现有问题的都是下方mos损坏,不知为何。而且,测试时我们用的是台式稳压电源,按说应该不会有多大的浪涌吧,,
现在发现的,试做了10个,只有3个是好的,,感觉这不太像是偶然的,,我自己手焊了几个却都没有问题,,说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每个发现有问题的都是下方mos损坏,不知为何。而且,测试时我们用的是台式稳压电源,按 ...

楼主:
谢谢,我改来试试

楼主:
嗯嗯,谢谢。我该来试试

网友C:
设计缺陷呗

网友B:
还有功能性,mos驱动的下拉,都改吧。不然悬空都导通。你这个设计都反了。都是按nmos设计的。

网友D:
在PMOS管源极S与门极G接一个10K电阻,试一试。

网友E:
在下方MOS管源极S与门极G接一个10K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功能性,mos驱动的下拉,都改吧。不然悬空都导通。你这个设计都反了。都是按nmos设计的。 ...

我需要输入端悬空时导通啊,我实际的输入只有悬空、24V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MOS管源极S与门极G接一个10K电阻,试一试。

图中J6、7、8为一个双色共阴极LED。那样的话,我的黄色LED限流电阻也得加大到一个比较大的值,要不然只要上方MOS导通,黄色LED就会点亮啊。如果电阻做的很大,当J4悬空时,黄灯电流小不亮,当J4为24V时,灯亮度还是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方MOS管源极S与门极G接一个10K电阻,试一试。

图中J6、7、8为一个双色共阴极LED。那样的话,我的黄色LED限流电阻也得加大到一个比较大的值,要不然只要上方MOS导通,黄色LED就会点亮啊。如果电阻做的很大,当J4悬空时,黄灯电流小不亮,当J4为24V时,灯亮度还是不会太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中J6、7、8为一个双色共阴极LED。那样的话,我的黄色LED限流电阻也得加大到一个比较大的值,要不然只要 ...

是的,从原理上看,你这个电路没有明显的设计问题,我的分析是上面mos管导通,下面mos管没有导通的情况下,上面的d和下面的s这里的电平是否可以理解为悬空,如果悬空的话,对于下面的mos管,可能会存在vgs电压大于30v,所以解决方法是,下面的MOS管vgs之间加稳压管,或者我认为的悬空点加个20k的下拉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VGS过压。C1和C2使分压失效。改用PNP平安沒事。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从原理上看,你这个电路没有明显的设计问题,我的分析是上面mos管导通,下面mos管没有导通的情况下 ...

明白了,我试试。谢谢

网友B:
改pnp应该不错。电路板都不用动。

网友D:
下面电路才严格符合楼主给出的控制逻辑:“S1接高时,两个灯都不亮;S1断开悬空时,S2接高亮黄灯YL亮;S1悬空、S2悬空时,绿灯GN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pnp应该不错。电路板都不用动。

不动的话实现不了,PNP在基极悬空的时候会有电压,,导致黄灯点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动的话实现不了,PNP在基极悬空的时候会有电压,,导致黄灯点亮

你是调试阶段还是小批量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电路才严格符合楼主给出的控制逻辑:“S1接高时,两个灯都不亮;S1断开悬空时,S2接高亮黄灯YL亮;S1悬 ...

谢谢,这个应该没问题。
如果用BJT的话,TVS是否还需要?如果要的话,加在哪里?

@xmar :收到,谢谢
不需要TVS二极管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应该没问题。
如果用BJT的话,TVS是否还需要?如果要的话,加在哪里? ...

网友B:
UPS给的是电流信号,按电压去设计比较难受,还要考虑地电势,按电流设计比较简单。电流器件用光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就是一个黄灯。。

小批量,用直插三极管+直插电阻飞线比较好,割板子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给的是电流信号,按电压去设计比较难受,还要考虑地电势,按电流设计比较简单。电流器件用光耦。 ...

主要是现在改动比较麻烦,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直接把板子做在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改动比较麻烦,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直接把板子做在线上 ...

R3那里串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那里串个二极管

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