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单片机模块化程序--IEEE754规约,浮点数和16进制之间的转换

楼主(2019-12-30):
前言
  现在很多通信都需要传输各种数据,所有的仪器仪表都是把数据转化为16进制以后传输
  为了使转换通用,所以才有了 IEEE754规约

楼主:
typedef union Resolve
{
  float float_data;
  long long_data;
  char char_table[4];
}Resolve_Typedef;

楼主:
254 转为16进制
  注意:我使用的是STM32,它储存数据的时候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咱比较喜欢这样看数据 00 00 00 FE  这就是254

楼主:
65536 转为16进制
00 01 00 00  这就是65536的16进制表示

楼主:
说明
  大家有没有疑问为什么写的是转化为4字节
  大家如果做仪器仪表通信做久了就会发现几乎都是转换为4字节
  只不过在传输的时候有的仪器仪表是先传输高位
  就像咱上面的 65536  16进制是   00 01 00 00
  有极少数的仪器仪表先传输低位  00 00 01 00

楼主:
220.5 转为16进制

楼主:
有16进制浮点数数据了,转为浮点数
  假设数据是 00 80 5C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