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时钟芯片控制2寄存器被无意修改?

楼主(2019-12-30):
使用PCF8563做时钟和日报警功能,生产了100来块产品,发现有一半日报警功能丢失,平常设备处于定功耗状态,需要PCF8563日报警功能触发MCU 唤醒并上传数据到平台,PCF8653日报警正常的情况,触发MCU唤醒,MCU读取日期并清楚AF报警标志位,上传数据后又睡眠进入低功耗。现在有一半PCF8563日报警丢失,读取PCF8563 日报警设置小时正常,PCF8563控制寄存器2被修改不是我正常设置值 有些报警中断使能关闭,MCU 程序没有关闭PCF8563中断动作?

网友A:
某种原因 时钟芯片复位了?

网友B:
主要研究一下上电初始化和断电瞬间的软件有没有问题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嘻嘻

网友C:
这个芯片不是彻底断电, 不会自动清除配置,   还是检查你的软件有没有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