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单片机中断函数的理解感悟

楼主(2019-12-30):
      1、单片机的不同中断是有优先级的区别,当同时发生两个不同中断时,一般先处理优先级别低的中断处理函数。特殊的处理器对中断的定义不同。

      2、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一定记得清理标志位。或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手动清理标志位。

      3、单片机处理中断的时候,该函数是占用了CPU的线程。如果该中断市定时器中断,那么在中断处理完成之前,该定时器是停下来不工作的。(已经验证)

      4、由于第三点的原因,如果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使用了死循环。那就会CPU线程就会永远呆在这个处理函数里面,出不来了。

      5、中断函数不需要手动调用,满足规定的条件就会自动调用。因此,大多数编译器都内部定义了中断函数地址及调用方式,中断函数的名称也不能乱取。

网友A:
你这理解好多是错误的

//1、单片机的不同中断是有优先级的区别,当同时发生两个不同中断时,一般先处理优先级别低的中断处理函数。特殊的处理器对中断的定义不同。
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处理优先级别高的中断,只是有些MCU,优先级数字小而已,但级别高,是个反逻辑而已

//2、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一定记得清理标志位。或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手动清理标志位。
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有些标志硬件自己清零了

// 3、单片机处理中断的时候,该函数是占用了CPU的线程。如果该中断市定时器中断,那么在中断处理完成之前,该定时器是停下来不工作的。(已经验证)
定时器一般只受启动停止位控制(有时钟,使能后),与其它关系不大

//5、中断函数不需要手动调用,满足规定的条件就会自动调用。因此,大多数编译器都内部定义了中断函数地址及调用方式,中断函数的名称也不能乱取。
中断名称不重要,不重复定义就可以了,不能随便定义的一般是已经在启动文件中定义了虚函数(arm,__weak),只要同步修改是可以的

网友B(2020-02-21):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些,只管会用就行了。

网友B:
反正就是突然被喊去干憋的,回来继续干。

网友C(2021-06-16):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是突然被喊去干憋的,回来继续干。

有点意识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