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必须要差分信号吗

楼主(2019-12-30):
请问下 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必须要是方向相反大小不同的差分信号吗
我如果是方向相同大小不同的两个信号输入是不是就发挥不了仪表放大器的优势
我打算用仪表放大器放大一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方向相同大小不同),是不是需要把这两端的电压先转成差分信号啊 求各位大大解惑啊。。。。。

网友A:
仪表放大器主要就是为了处理你 提出的 同向 大小不同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器主要就是为了处理你 提出的 同向 大小不同的信号

那请问如果是同相的信号 那算不算共模信号,如果算那仪表放大器不是抑制共模信号吗

仪放结构就是抑制共模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