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输入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12-30):
请问下 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必须要是方向相反大小不同的差分信号吗
我如果是方向相同大小不同的两个信号输入是不是就发挥不了仪表放大器的优势
我打算用仪表放大器放大一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方向相同大小不同),是不是需要把这两端的电压先转成差分信号啊 求各位大大解惑啊。。。。

网友A:
电阻两端的电压,属于共模电压了。如果电阻一端接地,用同相放大器也可以了。也是高阻抗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两端的电压,属于共模电压了。如果电阻一端接地,用同相放大器也可以了。也是高阻抗输入。 ...

那请问下 如果我想要仪表放大器放大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需要把电阻一端的电压用一个运放反向一下才行

网友B:
输入要求,  应该跟运放相同的

网友C:
仪放最突出的优势就是高CMRR,毕竟内部的差分电阻可以匹配到很高的精度。
因此用于差分输入的场合就特别好,但同样也可以单端输入,实际也可以看做是差分的输入,只是另一端接G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