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 中断函数映射

楼主(2019-12-30):
  在启动代码里,已经列好了向量列表(下面的截图相当extern声明),实现部分在interrupt_hc32f030.c。

通过“Go to definition”可以跳转到函数实现,比如IRQ12_Handler跳转到I2C0_IRQHandler()。

本ARM小白疑惑如下:
1、上述这两者函数名称都不一样,如何关联的?
2、如何操作SCS_PRIMASK寄存器屏蔽所以中断、打开中断?(如何制造临界区)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在ddl.h里面,有对应的函数宏定义。
不过这个是以前的版本,听说后续的库会改掉这个,保持启动文件和interrupt.c里面中断函数入口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