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PCB的时候,小信号应该敷铜包地呢,还是不敷铜呢?

楼主(2019-12-30):
小信号方法,画PCB的时候,想包地,但是又怕敷铜会增加杂散电容影响电路,怎么做会更保险一些?

网友A:
小信号是指幅值小,强度小,还是频率低呢?布线规则网上大把,根据你的情况去选

网友B:
还要看看这小信号的频率和阻抗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