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27接成的电压跟随器,为什么频率会在1k左右跳动

楼主(2019-12-30):
用ad9854和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波形都很不好,是因为电路问题还是运放的问题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波形,老是在990到1100hz之间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波形,老是在990到1100hz之间跳。

这个是9854输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偏置的电阻。

偏置的电阻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854输出的吗

这个是信号源的,9854波形的尖峰更多点

网友C:
是测量方法

网友D:
这波形跳动挺诡异的,感觉应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波形,老是在990到1100hz之间跳。

在OP27规格书中有这么一段说明:
“When Rf <= 100Ω and the input is driven with a fast, large signal pulse(>1), the output waveform looks as shown in the pulsed operation diagram”
如果不是示波器问题,楼主在反馈臂增加个1K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