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一下,贵司的串口转换最快的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9-12-30):
贵司的串口转换最快的有什么方案?
有没有听说过到10MBPS的串口?
另外还有一个是到3.5Mbps的串口波特率,这样的话,这种需求该如何利用计算机软件做测试?还是使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A:
串口这么高的速度根本实现不了。没必要。实现了也不稳定。

网友A:
估计 你把串行通讯接口,理解成串口了。串行通信接口包括SPI。你说的SPI估计与这种可能。请厂家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