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开发板测评

楼主(2019-12-30):
今天收到了CH579开发板,首先感谢沁恒微电子。其次先简单烧录了一个LCD显示例程,结果发现LCD显示不太正常,有些段显示很淡。有其他收到板子的小伙伴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马上放元旦了,节后再来慢慢测评。

网友A:
不错,我买的线还没到呢

网友B:
这个是LCD驱动口PB_0、PB_1、PB_2 和三个LED灯复用的原因导致的。可以断开那三个LED即可,不断开这些段显示就会暗一些,其他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CD驱动口PB_0、PB_1、PB_2 和三个LED灯复用的原因导致的。可以断开那三个LED即可,不断开这些段显示 ...

看了一下原理图,没有跳线,所以不拆件的情况下没法正常使用L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