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30 ADC在 cubeMX里为什么不能设置tim16为触发源?

楼主(2019-12-30):
ADC框图是有TIM16触发源。
在cubeMX里怎么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框图上我看到的是 TIM6 不是TIM16.

楼主:
额  是我没看清  那tim6怎么也不可选?

楼主:
重新认真看了下文档,TIMER是有 TIM1  TIM3 TIM14 TIM16 TIM17 ,但是ADC只支持TIM1和TIM3触发。  TIM15和TIM6在07x上才有。

网友B:
没必要每个Timer都支持触发ADC呀,这好比GPIO,SPI1 和 USART1 是用不同的管脚的。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每个Timer都支持触发ADC呀,这好比GPIO,SPI1 和 USART1 是用不同的管脚的。够用就行了 ...

这个G030是听了代理商的话,用来替代F030的。 但是发现这个G030用的人也不多,出现问题也不知道去哪里获取帮助。

网友C:
感觉尽量还是选择大芯片。如果对出货量不是特别的在乎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框图上我看到的是 TIM6 不是TIM16.

一个小建议:
STM32G0要是能带CAN就完美了,还有那个STPIN32系列要是有can就完美啦;吧F042核邦定进去多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G030是听了代理商的话,用来替代F030的。 但是发现这个G030用的人也不多,出现问题也不知道去哪里获 ...

G0功能相比F0要强大多了,性价比也高。

网友E(2021-08-18):
G030的性价比很不错,特别是在F030缺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