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 C2000系列原理图

楼主(2019-12-30):
哪位大侠能分享一份TI的C2000系列原理图?
我是用在电源方面的。
谢谢

网友A:
那个系列型号的  ?

网友A:
我的建议还是使用TI EVM板的原理图进行参考
建议下载controlsuite工具

楼主:
非常感谢,正在下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系列型号的  ?

28377D
下载了controlsuit,但没找到哪里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正在下载中

好像EVM原理图下载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377D
下载了controlsuit,但没找到哪里有原理图

28377S的launchpad就有原理图
28377D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77S的launchpad就有原理图
28377D也有

找到了。不过外围电路看不到啊。
顺便问一下,那个I/O口输入到DSP要加箍位吗?要加滤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不过外围电路看不到啊。
顺便问一下,那个I/O口输入到DSP要加箍位吗?要加滤波吗? ...

TI EVM板卡外设很少   只用来推广
外口IO如果接电平匹配的信号  都是数字信号不需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