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长时间断电后检测不到

楼主(2019-12-30):
用cyusb3014作的设计,通过fpga控制向pc送数据,现在客户反映发现一个问题:长时间断电后,例如断电一夜,早晨开机的第一次检测不到设备,重新插拔后好,而如果断电时间短,则没有这个问题;  更郁闷的是只是客户测到过,我自己这边的环境不出现这个现象,已经让客户寄了一块板子在我这里试也测不到现象,现在已经在fpga内部加了一个二次复位但还是没有杜绝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朋友遇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A(2024-01-15):
长时间断电可能导致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或休眠模式。在重新通电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重新检测到芯片。

网友B:
Cypress USB 驱动程序是否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 CyUSB 3.014 芯片的连接是否牢固。任何连接不良或松动都可能导致检测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E:
也可能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