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031的按键测试

楼主(2019-12-30):
pi, IO, GPIO, gp, TI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AE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1.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5/05/2019
* @brief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MindMotion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9 MindMotion</center></h2>
*/
#include "HAL_device.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stdio.h"

void LED_Init(void);
void KEY_Init(void);
void EXTIX_Init(void);

#define LED4_ON()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4_O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4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3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3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3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2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2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2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define LED1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读取按键1
#define WK_UP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读取按键2
#define KEY3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读取按键3
#define KEY4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读取按键4

#define KEY1_PRES        1                //KEY1
#define WKUP_PRES        2                //WK_UP
#define KEY3_PRES        3                //KEY3
#define KEY4_PRES        4                //KEY4

/********************************************************************************************************
**函数信息 :main(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int main(void)
{
    //GPIO口测试,闪烁LED灯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while(1) {
    }
}

/********************************************************************************************************
**函数信息 :LED_Init(void)
**功能描述 :LED初始化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A,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1_ON();
    LED2_ON();
    LED3_ON();
    LED4_ON();
}

/********************************************************************************************************
**函数信息 :void KEY_Init(void)
**功能描述 :按键初始化函数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    备注 :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GPIOB,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C13,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K2(WK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设置成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PB10,PB11,K3,K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10,11
}

/********************************************************************************************************
**函数信息 :void EXTIX_Init(void)
**功能描述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常用函数 :
********************************************************************************************************/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外部中断,需要使能AFIO时钟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对应io模式

    //GPIOC.13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GPIOA.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GPIOB.1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GPIOB.11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函数信息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功能描述 :外部中断函数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常用函数 :
********************************************************************************************************/
u16 EXTI_DELAY = 0;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for(EXTI_DELAY = 0; EXTI_DELAY < 1000; EXTI_DELAY++);
    if(WK_UP == 1) {
        LED2_TOGGLE();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清除EXTI0线路挂起位
}

/********************************************************************************************************
**函数信息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功能描述 :外部中断函数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常用函数 :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for(EXTI_DELAY = 0; EXTI_DELAY < 1000; EXTI_DELAY++);
    if(KEY1 == 0) {
        LED1_TOGGLE();
    } else if(KEY3 == 0) {
        LED3_TOGGLE();
    } else if(KEY4 == 0) {
        LED4_TOGGLE();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0 | EXTI_Line11 | EXTI_Line13);                    //清除EXTI10,11,13线路挂起位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9 MindMotion ----------------------*/

楼主:
库函数做的可以啊,仿效了STM32的风格。

网友A:
通俗易懂,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