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清理中断标识什么时候清理合适?

楼主(2019-12-30):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Sec = 1;

    printf("%d sec\n", u32Sec++);

    /* clear timer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比如这个例子中,先处理了任务,然后才清理了那个定时器中断标识。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这个例子中是先确认中断标识对不对再清理,之后干其他事情。

楼主:
是不是在中断函数中,任意位置清理中断标识都行呢?

网友A:
所以任何时候清理这个都行的,只要结束后保证被清理就行。一般建议最后清理。

网友B:
看个人操作中断习惯。
如果中断向量有开多个中断源,需要多个判断,处理再清。
中断向量有只有一个中断源,可以直接清。

网友C:
这也取决于需求

比如不想那么灵敏,先处理,再清除
但如果不能丢失中断,先清除,再处理(清除后可以立马再次有效,退出中断后又立马进入中断了)

网友D:
因为只要退出后再执行就行了,所以肯定要先紧着要紧事办事了。最后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