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MSP430F2272单片机的多路光功率计

楼主(2019-12-30):
基于MSP430F2272单片机的多路光功率计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MSP430F2272单片机的多路光功率计的设计原理和实现方法MSP430F2272单片机具有多路模拟输入复用端口的片上集成10位模数转换器,可在低功耗条件下实现测量多路光信号功率的功能。整个设计简单实用,易于实现。

光通信中,需要对光纤中的载体光信号强刺进行准确测量,而光功率计就是基于此设计的能检测出光纤信号源功率的仪表,是光纤通信工程实际应用和各种科学实验不可缺少的测量仪器。

光功率计的核心运算和控制器件通常选用5V供电的C51系列单片机,系统功耗相对来说较高C51系列单片机本身没有集成A/D转换模块,信号采集后的A/D转换需要外接芯片,不仅占用单片机的I/O端口,而且增加功耗,对于功耗要求高的场合(比如户外)就不适用。并且市场上通用光功率计基本都是单路测量,需要对多个光信号测量时只能不断切换,比较繁琐且容易损坏器件接头。

本设计采用MSP430F2272单片机实现多路光功率的测量。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推出的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里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具有处理能力强、运行速度快、集成度高、开发方便等优点,有很高的性价。MSP430F 2272的供电电压只需1.8V~3.6V,其中2.2V/1 MHz时的电流只有270μA。系统内部可提供或外接高达16MHz的时钟信号,指令周期只有62.5ns,也可使用内部数字振荡器(DCO)或外接32768Hz低速晶体,用户可灵活平衡高性能和低功耗的选择。片上集成了10-bit 200kbps的A/D转换器且含有具有3个捕获比较奇存器的16位定时器TImerA、TImerB,4个8位并行复用端口,其中P1,P2口有中断能力。拥有32kB+256B Flash Memory,1 kB RAM,支持JTAG在线编程和仿直调试。

设计原理

目前通用的光功率测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热转换型方式,利用黑体吸收光功率后温度的升高米计算光功率的大小。这种光功率计光谱响应曲线平坦、准确度高,但是成本高、响应时间长,一般被用来作为标准光功率计。另一种办法是半导体光电检测方式,利用半导体PN结的光电效应,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来计算光功率的大小。一般通用的光功率计郁采用第二种方法选用PIN光电探测器通过光电转换实现光功率的测量。

本设计把被测的光信号通过光电探测器(PIN)的半导体PN结光电效应转换为电流信号,经过I/V转换并放大后的电压信号被送入单片机片上集成的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在单片机内运算处理后在液晶上面显示出测量结果。图1是原理框图。

    由于模数转换器也集成在片上,而本身MSP430系列单片机的超低功耗特性使得整个系统功耗比较低,可以选择外接电源供电或者电池供电。

网友A:
这个我工作中有需求啊

网友B(2020-02-07):
一般哪里用德州TI的单片机比较多

网友C:
msp430f2132必须进入低功耗模式才能串口通信吗?

网友D:
MSP430F2272的开发板

网友E:
MSP430其外围晶振如何选择?

网友F:
MSP430系列芯片采用哪几种封装形式?

网友G:
msp430开发工具有哪些

网友H:
如何在TI官网上找到MSP430的程序例程?

网友I:
可以使用MSP-FET430UIF读取程序吗

网友J:
MSP430F2132 用哪个版本的IAR?

网友B:
MSP430F2272IDAR 不错呢

网友G:
proteus 能做MSP430F149的仿真吗?

网友C:
msp430f2132可以不接外部复位电路吗

网友D:
MSP430F149 CPU芯片。

网友E:
msp430 8M主频指的是什么?

网友K:
MSP430F2272应用案例 更多案例

网友J:
MSP430 超低功耗 MCU

网友I:
msp430g2 和51单片机有哪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