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8051F MCU,普通的程序员,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楼主(2019-12-31):
请教:
C8051F MCU,普通的程序员,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谢谢!

说明:
以前主要做硬件及画板工作,嵌入式C语言也做过一些小的项目。
现在,有个新项目的软件,MCU是C8051F,需要评估时间。所以,有此一问。

xch
一个月6k行

网友A:
这不好说,项目不只取决于代码

网友B:
这个不好界定啊。因人而异啊。

网友C:
Ctrl C 和 Ctrl V,一天可以写很多!

网友D:
你这问题。。。没法回答  需要多少代码  要看项目的复杂度 和 写的人的水平

网友E:
评估时间不是按照代码量来估计的。
一般是按照项目要实现的功能,以及硬件、功能的复杂程度来估计。

网友F:
不好说
几百行不算少
几千行不算多

网友G:
熟练的,三天能完成编译完8K大小的中等难度的项目,不熟练的人,可能一个问题直接卡三天.
同样的,需要验证或者算法的花的时间又不一样,某次写一个加热水控温的算法,我说这还不简单,半天搞定,结果NTC的采样温度和实际水温最大的时候差了接近32度....
而客户要求显示的问题和水温误差不能超过3度,我光测试几个不同水位加热到40度 70度 100度的实际水温和NTC温度的关系就测试了3天.... 然后客户换了个锅,说着个才是量产的锅,一切从头测起.. 到最后完成算法,足足花了10天. 客户还说我好厉害,之前别人在他们公司呆了一个月才搞定.

那你这个产品,温度补偿,这样做,感觉也不是很准啊~你这个温差肯定和NTC测量的位置有关系,你煮水和你煮其他的东西温差估计都不一样,因为不同东西传热的效率不一样~
做产品有很多实际问题要考虑和测试

网友H:
怪不得,感觉我家的豆浆机煮的豆浆不太熟,是不是这个温控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I:
这个纯硬件设计转到程序这块挺好的,这个与写多少代码关系不大,争取自己可以独立做一个项目,包括硬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怪不得,感觉我家的豆浆机煮的豆浆不太熟,是不是这个温控的误差太大了? ...

温度检测不准确,大部分是检测点不理想导致的,需要测试A点的温度,却只能在离A点距离较远的B点检测,所以很麻烦,误差大。

网友J:
月薪6K,一个月搞一个代码8K中等复杂度难度的项目,已经不错了。如果在沿海,一天的工资支出总要500-1000的

网友K:
代码量和工资挂钩的话最多64K

网友L:
6k谁愿意干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M:
一天能写多少行代码,取决于你的编程是否有思路~

有道理

网友N:
问这个问题感觉LZ是个不搞技术的人?

网友O:
月薪和代码量有个毛关系!真正的高薪大神是研发舵主,技术总监和问题解决砖家!

网友P:
不是代码多了就复杂的。要先弄好算法,算法搞定了,估计几十行就解决了,如果搞不定,写一堆也没用。

网友Q:
一天写1万多行C代码,也可能是然并卵。
某天写几行代码,可能是一个核心程序的开始,价值不菲!

网友:
目前的市场行情大约是每行程序300~500元。
月薪6K,按照每周20天工作日计算,日薪约300元。
这样的话,每个工作日写0.6~1行程序足够了。
休息日写程序要按平时1.5倍收加班费,写一行程序额外收取750元。

网友R:
1行1分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多写注释

网友S:
不好说啊,估计平均一天200行左右吧

网友T:
ctrl c ctrl v一天可以写上千行。思考修改某个复杂问题,一个星期可能最后就写了2行代码......

网友U:
项目时间不是代码多少来衡量的,其实项目的时间最多是在调试验证阶段

网友V:
一般自己写的话,通常200-300行有效代码,这只是大概的通常情况,受影响的因素太多

网友W:
复制+粘贴, 要多少有多少。。。。
然后有卵用。。。

网友X:
真当成搬砖了,还一天能写多少?

网友Y:
最近面试,最烦的就是问你写了多少行代码,难道写的代码行数越多开的工资越高?我从来不去算写了多少行

网友Y:
优化后一个for循环可以搞定的逻辑,有的人要写上几千行,难道后者值钱?

网友Z:
我还没用过C8051

网友AA:
C8051F???这个貌似现在也就是研究所的一些老产品还在用吧?还不知道那里还在使用这颗料!

网友AB:
各位大佬,需要集成电路等物料采购的 可以联系我。电话 181-2374-3056(w x同号)

网友AC:
这个看怎么算.
全项目周期平均 也就 小几十行.
单看都准备好,一天专心写,可以N多,不过这个没什么意义

网友AD:
  这是老板最想知道的问题

网友AE:
有BUG的1千行,没BUG的1千行,稳定的1千行,不稳定的1千行,都算1千行吗?

网友AF:
这样看项目复杂程度啊。

网友AG:
用完成的代码量来评估软件的进度,就好比用重量来评估飞机的制造进度。

网友AH:
高手反而希望使用少的代码量
完成尽多的功能
所以代码量合适刚刚入行的同学,熟悉平台,把功能完成

网友AI:
      大概50-300行左右。个人经验。

网友AJ:
我曾经一个算法,30行左右吧,大概用时两个月!
看了差不多5本书,理解里面的物理含义,实现起来还有简单的逻辑调试 ,优化
最后就30多行,但是时间不少!

网友:
你可以按功能来评估,不能按代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