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反向工作模式!

楼主(2019-12-31):
请问下述说法有什么bug?或者这种说法所暗示的条件是什么?

图片中文字可能看不清,来个放大版本:

网友A:
在网上会看到,三极管倒置使用的放大倍数小,一般来说只有几倍,都是“一般来说”惹的祸,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分为正向放大系数和反向放大系数,看图表就明白,不必再啰嗦。有一点要说,倒置使用的最大好处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受BE结的启动电压阀值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会看到,三极管倒置使用的放大倍数小,一般来说只有几倍,都是“一般来说”惹的祸,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会看到,三极管倒置使用的放大倍数小,一般来说只有几倍,都是“一般来说”惹的祸,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

“倒置使用的最大好处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受BE结的启动电压阀值限制”
实际器件没这特性。这个“好处”可能是你的仿真工具的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倒置使用的最大好处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受BE结的启动电压阀值限制”
实际器件没这特性。这个“好处”可能 ...

这一点在网上有讲,倒置模式的输入是B和C之间,所以不受BE结的限制。但是,受BC结的导通电压限制,问题是有些三极管BC结可以低至0.2V就可以工作,就成为优点,本版曾经有网友贴出电路,搭建开关电路。硅管的BE结不能如此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点在网上有讲,倒置模式的输入是B和C之间,所以不受BE结的限制。但是,受BC结的导通电压限制,问题是 ...

硅管的BC结电压也不会到0.2V就可以开启工作吧

楼主:
看下图吧,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者说一图胜千言:

:

请注意比较上面的正常接法和下面的倒接法相比,VOF高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下图吧,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者说一图胜千言:

这是哪本书上的图?教科书说bjt不能做可变电阻用,录音机中却作ALC控制,终于看到了图,希望能了解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本书上的图?教科书说bjt不能做可变电阻用,录音机中却作ALC控制,终于看到了图,希望能了解更详细 ...

数据转换器设计!

在分立件模拟ADC中,经常需要低VOF开关,三极管的这种倒接法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转换器设计!

在分立件模拟ADC中,经常需要低VOF开关,三极管的这种倒接法是用的最多的。 ...

百度结果乱七八糟,没找到《数据转换器设计》。Vofn不为0,就是说NPN管正接时,ec短接会有电流从基极到集电极流出,ec需要加一定电压才会使电流为0。

网友:
用三极管EB模型去理解这2个电流

楼主:
现在仪器的全自动识别、测量功能,有点尴尬了:

想看看倒接法下的晶体管特性曲线看不了。。。,自动识别出CBE后,总是给出CE模式下正接法曲线。

网友D:
外部做个开关,识别完毕后,用外部开关调换引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仪器的全自动识别、测量功能,有点尴尬了:

想看看倒接法下的晶体管特性曲线看不了。。。,自动识别 ...

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三极管雪崩模式下的特性曲线,我测到了。

理论预测图=

实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