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函数信号发生器,做了个简单的delta-sigma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9-12-31):
在网上搜索了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制作方法:
1、max038
2、r2r dac加单片机
3、pwm 调制
4、sigma-delta dac。
经比较sigma-delta 产生低频交流比较有潜力。
于是用attiny13a搞了个。电路原理图如下:

用废板改了个

@xch :这个算法比较好,不需要pwm。用普通IO口和定时器就能搞。还有个sigma delta adc 不过需要比较器
xch
标题吓人: delta-sigma 内容正确: sigma-delta

楼主:
sck的波形:

楼主:
sigma-delta dac 工作原理:

xch
这张图怎么看怎么错

楼主:
源代码:
#define F_CPU 9600000UL // 9.6 MHz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PWM_PRESCALE 110
#define SAMPLE_RATE ((9600000/PWM_PRESCALE))
#define DDS_ACCU_MAX 0x10000

unsigned char DDS_value;
unsigned int dds_diff;
unsigned int cycle_counter;
unsigned char phase;
unsigned int dds_accu;
unsigned char dds_count;
unsigned char PORT_buf;

const unsigned char sin_tbl [] PROGMEM = {
0x7f, 0x82, 0x85, 0x88, 0x8b, 0x8f, 0x92, 0x95,
0x98, 0x9b, 0x9e, 0xa1, 0xa4, 0xa7, 0xaa, 0xad,
0xb0, 0xb2, 0xb5, 0xb8, 0xbb, 0xbe, 0xc0, 0xc3,
0xc6, 0xc8, 0xcb, 0xcd, 0xd0, 0xd2, 0xd4, 0xd7,
...
0x66, 0x69, 0x6c, 0x6f, 0x73, 0x76, 0x79, 0x7c
};
unsigned char digital_signal_input=192;
int accumulator,accumulator1,accumulator2;
unsigned char ddc;
unsigned char portb_buff;

ISR(TIM0_COMPA_vect){
        PORTB=portb_buff;

// 1order
        if (accumulator>=0x80){
                portb_buff|=(1<<PB2);
                ddc=0xff;
        }else{
                portb_buff&=~(1<<PB2);
                ddc=0x00;
        }
        accumulator=digital_signal_input-ddc+accumulator;

        phase = dds_accu>> 8; /* phase = DDS accumlator upper byte */
        digital_signal_input = pgm_read_byte (& sin_tbl [phase]); /* output value get from sin table */
        dds_accu += dds_diff;

}

int main(void){
        DDRB|=(1<<PB2);

        TCCR0A=(0b10<<WGM00); //CTC mode
        TCCR0B=(0b001<<CS00); //div by 1
        OCR0A=(PWM_PRESCALE-1); //
        TIMSK0=(1<<OCIE0A);
        dds_diff = DDS_ACCU_MAX * 1000 / SAMPLE_RATE; // set phase step in each sample
        sei();
        portb_buff=PORTB;

        while(1){
        };
}

网友A:
现在带DAC的MCU那么多。。。

网友B:
电工都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多年电路,甚至走量了,结果连个信号发生器都没有。

国产品牌1千多元一个25M的,私人做的DDS信号两三百元一个。。。

难怪上次赞叹人家太神奇了,居然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说设备齐全。

网友A:
做产品万用表示波器是基本需求,信号发生器可以没有。。。。

网友B:
电工面对的最基本的模拟电路,是放大器,连个信号发生器都没有,只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怎么调/测放大器性能?

当然了,手头要是有几十万的音频分析仪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带DAC的MCU那么多。。。

我手头只有stm8af6223 attiny13  ht66f002 真要做ad9833应该首选。

网友C:
您这个用软件DDS可能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用软件DDS可能效果会更好

你的软件dds,是指r2r dac的那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软件dds,是指r2r dac的那种吗

如果没有DA 就只能 SDM了

1阶SDM效果不是很好 实用的话最好到4或6阶

楼主:
当step等于256正弦波非常漂亮,但是频率只有400多,采样率256倍。sigma delta 就是fs要高,对滤波器要求低。二阶还在搞。准备换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只有1kflash,但是产生三相50hz没问题

网友D:
我的第一个sin信号发生器,用的还正好就是attiny 13,不过用的是PWM,2级低通后,输出波形比你这个好看不少。幅度也很稳定。

楼主:
这个采样率可以调的,采用256倍采样波形,很好的。改dds_diff,明天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第一个sin信号发生器,用的还正好就是attiny 13,不过用的是PWM,2级低通后,输出波形比你这个好看不 ...

这个256倍采样率,至于幅度问题,可以用16bit或32bit的正弦查表,tiny13a是搞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256倍采样率,至于幅度问题,可以用16bit或32bit的正弦查表,tiny13a是搞不了。

用烂大街的STM8S003,够够的。我前段时间刚搞了个可调三相电发生器,帖子发在DIY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烂大街的STM8S003,够够的。我前段时间刚搞了个可调三相电发生器,帖子发在DIY板块。 ...

我自己要搞晶体管放大试验。看到freescale的一个datasheet,上面介绍sigma-delta dac,看着代码能看懂,就折腾一下。
也算一个思路,给大家参考下。由于是纯软件实现,不需要pwm。但是缺点明显,全靠计算,速度很慢。
你的帖子,我看过了。是pwm调制的正弦波,两者工作思路略有不同。
程序用了pwm字眼,但是是用的定时器比较中断,调频率的。

网友F:
某宝这款虚拟示波器,自带信号发生器功能,支持任意波形,频率轻松上M,还支持扫频输出,才一两百块钱。我也是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某宝这款虚拟示波器,自带信号发生器功能,支持任意波形,频率轻松上M,还支持扫频输出,才一两百块钱。我 ...

直接声卡输出多省事,手机也可以,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声卡输出多省事,手机也可以,不花钱.

是滴,把耳机线拆了。

网友H:
感谢分享!!感觉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直接声卡输出多省事,手机也可以,不花钱.

声卡输出频率最高20K,高频谐波都被过滤了,方波都不方。输出幅度也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滴,把耳机线拆了。

还记得我做过的一款USB 耳机盒子不。
用这个直接做低频的,真正的舒夫斯基。
输出幅度大概1V p-p时候,保真度那是90dB级别的。

网友I:
王婆卖个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51734896.35.5923532fcQaTeX&id=403139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