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J8TA在深度睡眠模式下任然有200多UA

楼主(2019-12-31):
HC, IO, pi, GPIO, gp

公司最近在试用国产芯片华大的HC32L1330J8TA的,写了一些程序功能都没有问题就是深度睡眠模式下始终电流太大。希望大家给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
int32_t main(void)
{

                App_ClkInit();
                App_LedInit();     //< LED端口初始化
                R_LED_L;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R_LED_H;
                delay1ms(500);
          _LowPowerModeGpioSet();
          Lpm_GotoSleep(TRUE);//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FALSE:唤醒后不再自动进入休眠
    while(1)
    {
    }
}

//时钟初始化配置
void App_ClkInit(void)
{
        stc_sysctrl_clk_cfg_t stcCfg;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
        stcCfg.enClkSrc    = SysctrlClkRCH;
        stcCfg.enHClkDiv   = SysctrlHclkDiv1;
        stcCfg.enPClkDiv   = SysctrlPclkDiv1;
        Sysctrl_ClkInit(&stcCfg);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XTL, TRUE);

}

void App_Led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stcGpioCfg.enPu = GpioPuDis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Enable;
    Gpio_ClrIO(R_LED_PORT, R_LED_PIN);
    Gpio_Init(R_LED_PORT, R_LED_PIN, &stcGpioCfg);
}

static void App_LowPowerModeGpioSet(void)
{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wd as gpio
    Sysctrl_SetFunc(SysctrlSWDUseIOEn, TRUE);

    ///< 配置为数字端口
    M0P_GPIO->PAADS = 0;
    M0P_GPIO->PBADS = 0;
    M0P_GPIO->PCADS = 0;
    M0P_GPIO->PDADS = 0;

    ///< 配置为端口输入(除LED端口外)
    M0P_GPIO->PADIR = 0XFFFF;
    M0P_GPIO->PBDIR = 0XFFFF;
    M0P_GPIO->PCDIR = 0XDFFF;
    M0P_GPIO->PDDIR = 0XFFFF;

    ///< 输入下拉
    M0P_GPIO->PAPD = 0xFFFF;
    M0P_GPIO->PBPD = 0xFFFF;
    M0P_GPIO->PCPD = 0xFFFF;
    M0P_GPIO->PDPD = 0xFFFF;
}
//*****************************************************************************

网友A:
没设置IO,IO漏电造成的!

网友B:
进入低功耗后,IO口三态,你确认LED这样接的漏电流是多少了吗?去掉LED看看。
正常用法,做低功耗的应用,LED最好是IO拉电流,而不是灌电流,灌电流是会形成漏电回路的。要做灌电流应用,通过外部N型三极管或MOSFET管控制吧。

网友C:
PD03关闭上拉,电流基本就降下来了

网友D:
LED用的PC13,为什么初始化的时候要使能PC13的下拉?这样不是一直有电流存在吗?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高电平3v3,与外挂的电路等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03关闭上拉,电流基本就降下来了

谢谢  找到原因了 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华大有个“华大单片机应用交流”群 有问题可以群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