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32F136样板 例程keil编译报错

楼主(2019-12-31):
正常编译不报错,在工程设置里选择对应单片机型号后就报错。
报错内容如下
.\output\release\lcd_mode.sct(7): 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
双击报错信息后出现如下内容: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2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大侠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启动文件选了两个,去掉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工程中已有启动文件,这里去掉就可以。

楼主(2020-02-02):
谢谢  中子家,  谢谢ictester888的指点。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