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学习笔记(1)——搭建环境、编译烧写

楼主(2019-12-31):
一,搭建环境
1.1资料准备
“AMOMCU-CC2650DK快速入门”

1.2安装Flash Programmer 2下载工具

软件作用:往cc26xx芯片下载编译好的hex固件或者读取hex固件读取MAC地址等。

安装方法:此软件安装一路next安装即可,会自动安装xds100v3的驱动程序。

1.3安装蓝牙协议栈BLE-STACK V2.1

软件作用:

【1】安装协议栈库文件,安装后会释放出TI发布的各种BLE例程。

【2】附带会安装BTOOL,BTOOL是一个HCI操作软件,在我们的CC2640 / CC2650芯片下载“CC2640_SmartRF-7ID_HostTestRelease_All.hex”固件后,可通过PC串口与我们的CC26xx开发板进行连接,从而可以通过PC连接从机以及读写从机等一些列操作。

【3】另外,也会附带安装TI-RTOS实时操作系统,安装后,能看到全部的TI-RTOS源代码,此TI-RTOS源代码也可以重新编译以供我们的使用,此TI-RTOS系统中集成了CC3200(一个wifi芯片)与我们用到的CC26xx系列的各种驱动,例如IIC,PWM,SPI,GPIO等等驱动,这些驱动均以类linux的驱动提供,方便我们编写蓝牙应用是调用。

安装方法:强烈建议默认路径安装,一路next安装即可。

1.4安装IAR for ARM v7.40

IAR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安装,否则有可能代码编译不过的

1.4.1安装ti_emupack_setup
注意:安装完毕IAR for ARM v7.4之后,请检查下面的这个位置有没有ccs_base?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到以下路径安装这个文件:C:\ Program Files(x86)\ IAR Systems \ Embedded Workbench 7.2 \ arm \ drivers \ ti-xds \ ti_emupack_setup.exe

如果不安装这个,会出现编译不成功的,不过貌似这个是会自动安装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就是了。

1.5安装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
二,编译
2.1添加工程
使用的例子是安装协议栈之后生成的官方发布的例程,如果你是默认安装的协议栈,那么例子就在这里(不在的话,注意下你BLE协议栈版本):C:\ ti \ simplelink \ ble_cc26xx_2_01_00_44423 \项目\ BLE \ SimpleBLEPeripheral \ CC26xx \ IAR

CC2640App - FlashROM这个工程,就是我们一般编写的各种代码,自己添加的代码都在这个工程中。

CC2640Stack - FlashROM这个工程,顾名思义,就是协议栈,一般不需要我们修改。

2.2编译工程

分别右键点击子工程后,选择“Rebuild All”,即可全部编译该子工程。第一次编译,都需要“Rebuild All”以便重新生成您的电脑的路径下的新的ROM文件,否则你调试时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的。重新编译过一次之后,如果你有修改代码,那么一般情况下就不需要在“Rebuild All”了,改而点击下的截图的红色框内图标即可:

CC2640App - FlashROM这个工程生成文件位置,如果你是默认安装的协议栈: C:\ ti \ simplelink \ ble_cc26xx_2_01_00_44423 \ Projects \ ble \ SimpleBLEPeripheral \ CC26xx \ IAR \ Application \ CC2640 \ FlashROM \ Exe

CC2640Stack - FlashROM这个工程生成文件位置,如果你是默认安装的协议栈: C:\ ti \ simplelink \ ble_cc26xx_2_01_00_44423 \ Projects \ ble \ SimpleBLEPeripheral \ CC26xx \ IAR \ Stack \ CC2640 \ FlashROM \ Exe

楼主:
三,调试

如上图,这两个子工程,选择不同的“工作空间”,会有不同的加黑字体表示,加黑字体的工程是当前激活工程,表示现在调试的是这个工程,通过修改“工作空间”下拉菜单,可以更换调试工程,现在我们是需要调试App工程的,那么选择如上图左边的设置,点击以下的绿色三角形:

如果电脑正确辨认了XDS100V3仿真器,则如下图:

点击下载完毕后,程序运行到main()函数后停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界面上以下图标的功能:“OK”后将下载固件到开发板芯片去。

楼主:
点击下载完毕后,程序运行到main()函数后停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界面上以下图标的功能:“OK”后将下载固件到开发板芯片去。

打开Flash Programmer 2注意下面图的重点位置:

注意:要先下载stack后下载app。

烧写完成后,打开手机蓝牙能够搜索到SimpleBLEPeripheral

网友A:
CC2541与CC2640有什么实际区别?

网友B:
在IAR中如何设置相对路径CC2640

网友C:
CC2640R2F跑私有协议栈的话应该选哪个协议栈

网友D:
看下数据手册里的寄存器使用方法

网友C:
怎么设置cc2640的spi通信

网友E:
cc2640用j-link可以仿真吗

网友F:
请教cc2640的pwm

网友G:
代码无法用jlink烧写入CC2640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H:
cc2640 adc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I:
为什么CC2640添加task后就不广播了

网友J:
求助CC2640 外部flash的OAD功能支持

网友G:
CC2640 针对蓝牙智能应用的 SimpleLink 超低功耗无线 MCU

网友A:
蓝牙4.0手机可以连接CC2640吗

网友F:
cc2640串口升级需要如何实现

网友E:
CC2640怎么开启串口bootloader

网友C:
CC2640定向广播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D:
如何CC2640修改广播的名字

网友J:
cc2640r2f的sdk适用于所有安卓手机吗

网友I:
CC2640 使用BTool抓包怎么用

网友H:
cc2640哪些脚是i2c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