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差分放大和仪表放大有没有清晰的界定标准?仪表放大是...

楼主(2019-12-31):
差分放大和仪表放大有没有清晰的界定标准?仪表放大是否属于差分放大的一种呢?他们输入端的信号是不是完全独立的两组信号源?还是以一个信号源的正负极?

xch
差分放大包含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是差分放大器的子集。因此没有清晰界限。

网友A:
电路功能本身都不一样,差动放大只不过取出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而仪运即要实现上述功能,也要进行阻抗转换,说白了,阻抗隔离功能,缓冲功能。好比,电桥传感,直接接差动放大器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状态信号,如果接仪放对传感器的状态就比较小。

xch
蠢货是人的一个子集。楼猪请参考这位标本。

网友B:
楼主两张图都是仪表放大器,单运放那张缺点是+-输入端阻抗不平衡,-输入端阻抗是R1,+输入端阻抗是R3+R4,应用场合有些窄,输入阻抗够低足以忽略阻抗不平衡带来的误差,而现实中应用仪表放大器基本都是高阻抗输入。三运放仪表放大器成本高,但是因为+-输入都是高阻抗,所以应用领域很广。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24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放是三运放电路,重点在于Rg。

RG代表啥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功能本身都不一样,差动放大只不过取出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而仪运即要实现上述功能,也要进行阻抗转 ...

差动放大只不过取出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这个郑总搞个列子看下

电桥传感,直接接差动放大器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状态信号,如果接仪放对传感器的状态就比较小。---------这个是什么原理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张图都是仪表放大器,单运放那张缺点是+-输入端阻抗不平衡,-输入端阻抗是R1,+输入端阻抗是R3+R4, ...

那R1前面再串联一个大电阻不就是输入高阻抗了?
你说两个都是仪表运放,那差分放大是怎样的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运放共用一颗反馈电阻,您图中的Rg 。

你好  为什么要接成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放大只不过取出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这个郑总搞个列子看下

输入阻抗高低,运放的输入阻抗等于传感器的负载,其他就不说了,你也明白。特别是高内阻的传感器如PH电极,必须是高内阻的运放才行,差动放大器根本取不出电压,或改变了传感 器的性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放大只不过取出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这个郑总搞个列子看下

第一个问题,你算下就明白,二输入信号之差,再乖以糸数而已。而且分立器件组差动放大器,共模比参数很差,因为四个电阻的匹配精度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1前面再串联一个大电阻不就是输入高阻抗了?
你说两个都是仪表运放,那差分放大是怎样的电路结构 ...

增加输入阻抗不是凭前端加串一个高阻值的电阻,因为这会降低信号幅度,因此,为何叫缓冲,对输入而言,阻抗高,不影响前级电路,对输出而言,信号没有降低,输出阻抗低。这叫缓冲。相当于阻抗变换。也叫隔离使前后级的电路不影响。对前级电路要求负载高输入阻抗,对后级而言,信号源(输出)低内阻的电压源.

网友A:
这是有差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R1前面再串联一个大电阻不就是输入高阻抗了?
你说两个都是仪表运放,那差分放大是怎样的电路结构 ...

串个大电阻放大倍数还对吗?用你的肩膀上面顶着的那个豆腐渣罐子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高低,运放的输入阻抗等于传感器的负载,其他就不说了,你也明白。特别是高内阻的传感器如PH电极 ...

差动放大器根本取不出电压-----这个是啥原因?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低?

网友D:
难道都没看出来第一个图画错了?

没有输入偏置回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差别的。

这个对不对哦  郑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都没看出来第一个图画错了?

正相和反相错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放大器根本取不出电压-----这个是啥原因?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低?

信号内阻与负载决定了信号源电压输出多少,如果负载远大于内阻,输出电压(信号源)反映的信号的真实度,如果负载远小于内阻,输出不了多少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放大器根本取不出电压-----这个是啥原因?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低?

画圈的公式看了没有,这就是差别。

网友E:
第一幅图的V2输入运放同反相端反了吧,各位大神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圈的公式看了没有,这就是差别。

你这图看得实在是吃力  太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差别的。

第一个图的V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幅图的V2输入运放同反相端反了吧,各位大神怎么看?

是反了   先不用管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的V在哪里啊

V是同相端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是同相端电位。

这种输入端两个信号是有何意义?一般采样都是针对一个信号,搞不懂这个为何是两组输入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输入端两个信号是有何意义?一般采样都是针对一个信号,搞不懂这个为何是两组输入的信号? ...

有些传感器是差分输出的。有很大的共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传感器是差分输出的。有很大的共模信号。

除了桥式传感器  还有哪些传感器是这种类型

网友F:
估计是相对于地的偏置电阻来说的吧?

网友G:
这个问题,在ad620或者ina18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说的很明白的。
-- ad620是ad经典的仪表放大器,而118是ti的。

差分四个电阻匹配度和温漂是决定性能的,一般达到40-60dB?如果想更高怎么办?
加入差分放大器的选择4个万分之一电阻话,性能接近仪表放大器,不考虑阻抗问题,达到80dB水平;
--事实上,4个精密电阻每个10元?因此,仪表放大器经过激光加工的电阻精度达到万分之一,甚至更高;
--现在,仪表放大器只卖一个电阻钱,你选择哪个?

因此,两者界定就是性能要求,你要求40dB还是80dB以上?

网友H:
楼主仪表放大器内部运放U2的输入正负极性搞反了。下图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仪表放大器内部运放U2的输入正负极性搞反了。下图改正:

对  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