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学习笔记(3)——BLE协议栈及TI软件体系架构

楼主(2019-12-31):
一、BLE协议栈架构

BLE 协议栈(简称“协议”)由两部分组成:控制器 和 主机。控制器与主机分离的形式来自标准的蓝牙 BR / EDR设备,这两个部分通常分别描述。任何 profiles(配置文件)和应用程序都是使用 GAP 与 GATT 层协议栈来编写程序。

1.1 控制器部分(Controller)

1.1.1 物理层(PHY)

物理层 负责数据和语音的发送和接收,特点是短距离、低功耗。是一种带宽自适应跳频 GFSK(高斯频移键控),工作在免费的工业频段2.4GHz。

1.1.2 链路层(LL)

链路层 控制设备的射频状态,有五个设备状态:待机、广告、扫描、初始化和连接。

广播为广播数据包,而扫描则是监听广播。

初始化状态发送连接请求包,如果广播者接受连接请求,则广播者和连接发起者将进入连接状态。当一个设备处于连接时,它将是以下两个角色中的一个:

主机(master)或从机(slave)。发起连接的设备变成了主机(master),接受连接请求的广播者设备变成了从机(slave)。且同一次连接中主机和从机角色不能切换。

1.1.3 主机控制接口(HCI)

主机控制接口层 向上为主机提供软件应用程序接口(API),对外为外部硬件控制接口。该层可以通过一个可编程接口来实现,该可编程接口可以是 UART,SPI 或 USB。标准的 HCI 命令和事件在《Bluetooth Core Spec [14]》中描述。TI 有该应用的使用指南《 Vendor Specific Guide [1]》。

1.2 主机部分(Host)

1.2.1 链路逻辑控制和适配协议(L2CAP)

链路逻辑控制和适配协议层 提供数据封装服务,该层允许的端到端的数据通信。基于包的协议,将包传输到HCI,对于四轴飞行器系统,就将包传给链路管理器LM。支持多路复用,包的分割和重组,以及向上层协议提交服务质量信息。

1.2.2 安全管理(SM)

安全管理层 定义了配对和密钥分配的方法,并提供了为了安全地连接与交换数据的功能。

See section 5.4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exas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 layer.

1.2.3 属性协议(ATT)

属性协议层 负责数据检索,允许一个设备暴露一些数据块给其他设备,其他设备称之为“属性”。

在ATT环境中,展示属性的设备称之为服务器,与它配对的设备称之为客户端。链路层的主机从机和这里的服务器、客服端是两种概念,主设备既可以是服务器,也可以是客户端。从设备毅然。

1.2.4 通用访问协议(GAP)

通用访问协议层 是应用程配置文件的接口,用于 处理设备的发现和连接 相关的服务。GAP 还有处理安全连接等特征。GAP给设备定义了若干角色,其中主要的两个是:外围设备(Peripheral)和中心设备(Central)。

See section 5.1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exas Instruments’implementation of the GAP layer.

1.2.4 通用属性协议(GATT)

通用属性协议层 使用 ATT 的服务框架和配置文件(profiles)的结构。BLE 中所有的数据通信都需要经过GATT。

它定义两个 BLE 设备通过叫做 Service 和 Characteristic 的东西进行通信。GATT 就是使用了 ATT 协议,ATT 协议把 Service, Characteristic遗迹对应的数据保存在一个查找表中,次查找表使用 16 bit ID 作为每一项的索引。

See section 5.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exas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ATT and GATT layers.

楼主:
二、GAP协议
GAP(Generic Access Profile)的缩写,中文是通用访问协议,它在用来控制设备连接和广播;

GAP 使你的设备被其他设备可见,并决定了你的设备是否可以或者怎样与合同设备进行交互;

例如:Beacon 设备就只是向外广播,不支持连接,小米手环就等设备就可以与中心设备连接。

2.1 GAP广播数据
在 GAP 中外围设备通过两种方式向外广播数据:

Advertising Data Payload(广播数据) 和 Scan Response Data Payload(扫描回复);

每种数据最长可以包含 31 byte。这里广播数据是必需的,因为外设必需不停的向外广播,让中心设备知道它的存在;

扫描回复是可选的,中心设备可以向外设请求扫描回复,这里包含一些设备额外的信息,例如:设备的名字。

2.2 GAP广播的网络拓扑
大部分情况下外围设备通过广播自己来让中心设备发现自己,并建立 GATT 连接,从而进行更多的数据交换;

也有些情况是不需要连接的,只要外设广播自己的数据即可,用这种方式主要目的是让外围设备,把自己的信息发送给多个中心设备;

因为基于 GATT 连接的方式的,只能是一个外设连接一个中心设备,使用广播这种方式最典型的应用就是苹果的 iBeacon。

2.3 GAP通信中角色
GAP 给设备定义了若干角色,其中主要的两个是:外围设备(Peripheral - 从机 - 服务端) 和 中心设备(Central - 主机 - 客户端)。

外围设备 - 从机:
这一般就是非常小或者简单的低功耗设备,用来提供数据,并连接到一个更加相对强大的中心设备,例如小米手环;

中心设备 - 主机:
中心设备相对比较强大,用来连接其他外围设备。例如手机等;

楼主:
三、GATT协议
GATT(Generic Attributes Profile)的缩写,中文是通用属性协议,是已连接的低功耗蓝牙设备之间进行通信的协议。

一旦两个设备建立起了连接,GATT 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也意味着,你必需完成前面的GAP协议。

GATT使用了 ATT(Attribute Protocol)协议,ATT 协议把 Service,Characteristic 对应的数据保存在一个查找表中,查找表使用 16bit ID 作为每一项的索引。

GATT定义的多层数据结构简要概括起来就是 服务(Service) 可以包含多个 特征(Characteristic),每个特征包含 属性(Properties) 和 值(Value),还可以包含多个 描述(Descriptor)。

3.1 GATT结构

3.1.1 Profile(规范)
profile 可以理解为一种规范,一个标准的通信协议,它存在于蓝牙从机中(服务端);

蓝牙组织规定了一些标准的 profile,例如 HID OVER GATT,防丢器,心率计等;

每个 profile 中会包含多个 service,每个 service 代表从机的一种能力。

3.1.2 Service(服务)
service 可以理解为一个服务,在 BLE 从机中有多个服务,例如:电量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等;

每个 service 中又包含多个 characteristic 特征值;

每个具体的 characteristic 特征值才是 BLE 通信的主题,比如当前的电量是 80%,电量的 characteristic 特征值存在从机的 profile 里,这样主机就可以通过这个 characteristic 来读取 80% 这个数据。

3.1.3 Characteristic(特征)
characteristic 特征,BLE 主从机的通信均是通过 characteristic 来实现,可以理解为一个标签,通过这个标签可以获取或者写入想要的内容。

3.1.4 UUID(通用唯一识别码)
uuid 通用唯一识别码,我们刚才提到的 service 和 characteristic 都需要一个唯一的 uuid 来标识;

每个从机都会有一个 profile,不管是自定义的 simpleprofile,还是标准的防丢器 profile,他们都是由一些 service 组成,每个 service 又包含了多个 characteristic,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均是通过characteristic来实现。

3.2 GATT连接的网络拓扑
一个外围设备(从机)只能连接一个中心设备(主机),而一个中心设备(主机)可以连接多个外围设备(从机),一旦建立起了连接,通信就是双向的了,对比前面的 GAP 广播的网络拓扑,GAP 通信是单向的,如果你要让两个设备外围设备(从机)之间能够通信,就只能通过中心设备(主机)中转。

3.3 GATT通信中角色
从GATT的角度来看,处于连接状态时的两个设备,它们各自充当两种角色中的一种:
服务端(Server)
包含被GATT客户端读取或写入的特征数据的设备。
客户端(Client)
从GATT服务器中读取数据或向GATT服务器写入数据的设备。

外围设备(从机)作为 GATT 服务端(Server),它维持了 ATT 的查找表以及 service 和 characteristic 的定义;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GATT角色独立于外围设备和中央设备的GAP角色。外围设备可以是GATT客户端或GATT服务器,中心可以是GATT客户端或GATT服务器;

一旦连接建立,外设将会给中心设备建议一个连接间隔(Connection Interval),这样中心设备就会在每个连接间隔尝试去重新连接,检查是否有新的数据;

但是,这个连接间隔只是一个建议,你的中心设备可能并不会严格按照这个间隔来执行,例如你的中心设备正在忙于连接其他的外设,或者中心设备资源太忙。

楼主:
四、TI BLE顶层软件体系架构

在顶层,CC2640 软件环境包括三个部分:实时操作系统(RTOS),应用和协议栈。

TI-RTOS 是一个实时的操作系统,具备多线程操作和任务同步等功能。

APP 应用和 BLE 协议栈作为单独的任务存在于 RTOS 中,BLE 协议栈具有最高优先级。间接访问(ICall)的消息框架被用于线程的同步和栈的通信:

协议栈:这包括低层的 BLE 协议栈链路层(LL)到 GAP 与 GAPP 的通信,如图1所示。大多数的 BLE 协议栈代码作为库提供。

应用:这包括相关的配置文件,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和 ICall 模块。

楼主:
4.1 标准项目任务层次
所有的项目都会包含至少三个实时操作系统的任务 Task。例如 simplebleperipheral 项目,这些任务是以及他们的任务优先级为:
5: BLE 协议栈的任务
3:GapRole 任务(从机角色)
1:应用任务(simplebleperipheral)

4.2 ICall
ICall(Indirect Call Framework) 的调用可以实现应用程序的与 BLE 协议栈的通信(例如,线程同步)。

ICall 模块的源代码被包含在 IDE 的 应用工程的 “ICall” 与 “ICallBLE” 文件夹内。 IAR 如下(CCS 类似):

4.2.1 ICall BLE 协议栈的服务

如图6的所示,ICall 可以监听协议栈(服务端)与应用程序(客户端)间的消息,注意不要把 ICall 的框架结构 与 BLE 中的 GATT 的 S/C 结构混淆,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应用软件与 RTOS 操作系统的升级,而不会互相耦合影响, 并且更方便把 CC254x 的代码已知道 CC2640 系列芯片上来。

本质上,当应用程序调用 BLE 协议栈的 API 函数时,由 ICall 发指令给 BLE 协议栈,反过来,协议栈发出来的消息也是 ICall 来传递的。

因为 ICall 模块是应用程序项目的一部分,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访问 ICall 的函数。请注意,由于 BLE 协议栈具有最高优先级,因此应用程序任务将阻塞直到收到响应。应用程序阻塞期间,BLE 协议栈也可以异步地通过 ICall 通知应用程序某个消息(例如,事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