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CC2640R2F BLE 开发之如何更新连接参数

楼主(2019-12-31):
写在前面
蓝牙的连接参数主要是指:

更新模式(paramUpdateEnable)
最小连接间隔(minConnInterval)
最大连接间隔(maxConnInterval)
潜伏个数(slaveLatency)
连接超时时间(timeoutMultiplier)
例程: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simple_peripheral
相关说明1、更新模式(paramUpdateEnable)

说明:

设置API: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PARAM_UPDATE_ENABLE, sizeof(uint8_t), &value);

获取当前参数API: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PARAM_UPDATE_ENABLE,&value);

2、最小连接间隔(minConnInterval)

设置API: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MIN_CONN_INTERVAL, sizeof(uint16_t), &value);

获取当前参数API: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PARAM_UPDATE_ENABLE,&value);

3、最大连接间隔(maxConnInterval)

设置API: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MAX_CONN_INTERVAL, sizeof(uint16_t), &value);

获取当前参数API: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MAX_CONN_INTERVAL,&value);

4、潜伏个数(slaveLatency)

设置API: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SLAVE_LATENCY, sizeof(uint16_t), &value);

获取当前参数API: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SLAVE_LATENCY,&value);

5、连接超时时间(timeoutMultiplier)

设置API: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TIMEOUT_MULTIPLIER, sizeof(uint16_t), &value);

获取当前参数API: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TIMEOUT_MULTIPLIER,&value);

执行更新连接参数

以上API设置只是加载相关数值,并不会发起更新,调用以下API主从机就会发起协商更新连接参数(如果参数符合要求)

更新参数要求:

每次更新必须有且一个参数与当前的参数不一致,如下代码所示,最好每次的连接超时时间要改变一下,不然会返回0x18,

timeoutMultiplier > (1+slaveLatency) * maxConnInterval * 2,timeoutMultiplier 应为100 ms的倍数,范围为100 ms至32.0 s,最好把余量放大点。

int8_t enableUpdateRequest = TRUE;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PARAM_UPDATE_REQ,sizeof(uint8_t), &enableUpdateRequest)

更新参数执行限制条件

  if ((gapRole_ConnInterval < pConnParams->minConnInterval)   ||

       (gapRole_ConnInterval > pConnParams->maxConnInterval)   ||

       (gapRole_ConnSlaveLatency != pConnParams->slaveLatency) ||

       (gapRole_ConnTimeout  != pConnParams->timeoutMultiplier))

  {

  //执行更新操作

  }

网友A:
ble开发 怎么在后台

网友B:
是否支持BLE开发?

网友C:
BLE开发是用CSR的1010模块好还是TI的2541

网友D:
蓝牙开发 ble 难吗

网友E:
蓝牙ble方案哪个公司设计的好

网友F:
CC2541与CC2640有什么实际区别?

网友G:
CC2640 端口捕获怎么设置

网友H:
有协议栈的话应该选哪个协议栈

网友I:
如何CC2640修改广播的名字

网友J:
CC2640怎么开启串口bootloader

网友H:
怎么设置cc2640的spi通信

网友A:
进入ble范围自动提醒

网友G:
在IAR中如何设置相对路径CC2640

网友B:
安卓蓝牙遥控器属于ble开发吗

网友F:
手机可以连接CC2640吗

网友C:
iBeacon和BLE的区别?

网友E:
BLE开发,如何持续读取设备端的数据?

网友D:
ble开发板 怎样连接电脑

网友J:
如何测试CC2640的BLE射频指标

网友I:
cc2640用j-link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