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重起问题

楼主(2019-12-31):
电源供应器供电给板子供电,然后另外一个多余的排查 每次开或关的时候就会导致   板子上的蓝牙重起,这个要怎么解决?

xch
没看懂你写的字

网友A:
这是一个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磁兼容问题

是因为蓝牙的复位脚受到干扰信号导致重起,在蓝牙的复位脚增加对地电容后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蓝牙的复位脚受到干扰信号导致重起,在蓝牙的复位脚增加对地电容后正常 ...

上拉不行吗?对地串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