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9评测】开箱+试用

楼主(2019-12-31):
首先感谢沁恒微电子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评测机会,很有幸能成为评测的其中一员并将尽我所能进行评测。

随开发板一起收到的还有一个CH340的usb转ttl的模块和一个CH32f103的小开发板。

开箱照:

板子总体来说,资源丰富,中规中矩。

简单说一下个人对板子的初步试用感受:
1、供电
从原理图看,从图中三个地方(3,15,12)供电应该都是可以的,但我用micro usb线从15口供电,开发板工作感觉不正常,电源灯会以大概1s的频率闪烁。
从12口供电,工作正常。
因为手上没有公对公的A型usb线,故3口供电没有试。

2、ch340的接口是A型USB口,不太方便,估计一般人都没有这样的线。

3、板子上留了两排插针用于串口的选择,这一点考虑的非常好。

4、标号为D1的LED不知道接在了哪个端口

4、CH579是基于cortex-M0内核的,应该是支持代码调试的,文档里没有说明,目前不清楚。(第一次使用沁恒mcu产品,望科普)

5、手册还说明了天线的pcb layout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一点还是很赞的。

6、另外,指出文档里的一处小错误,实际应该是micro usb,可能是作者笔误,能理解。

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测评!真的很细心,再次感谢!
下面解答您的一些疑惑:
1、图中三个地方都是可以供电的(3,12,15),您从Micro Usb口供电LED闪烁的问题很有可能是USB线的原因,我这边测试了几根线都是正常的,原理图上也可以看到这几个接口的VCC和GND都是接在一起的。我们后期的板子中都增加了Type-C的接口,您手中的CH32的板子上也有两个Type-C的接口,因为我们的USB是带有主机功能,可以接键鼠、U盘之类的设备,所以还保留A口。
2、D1 那个LED的接口是预留的,您可以用杜邦线接到任意的IO口。
3、文档中mini usb确实标错了,应该是Micro usb,感谢你的提醒,稍后我们会在修正。
4、CH579是支持仿真调试的,方便的话留下邮箱,我把资料发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测评!真的很细心,再次感谢!
下面解答您的一些疑惑:
1、图中三个地方都是可以供电的(3,12 ...

感谢您的解答。

关于供电,我这边再换usb线试试。
关于仿真调试,麻烦把资料发到邮箱:1314xiao.peng@163.com

以上,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

关于供电,我这边再换usb线试试。

资料已发您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已发您邮箱。

收到,感谢

网友C:
BLE/Zigbee双模无线MCU CH579

网友:
还带有网络接口吗

网友D: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E:
期待楼主更多的产品了。

网友F:
这个申请一个,赠送两个吗

网友G:
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

网友H:
配备了app测试软件了吗

网友I:
BLE测试了吗

网友G:
ZigBee通讯模块怎么样

网友C:
CH579是集成BLE和Zigbee双模无线通讯的ARM内核32位微控制器。

网友F:
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机会吗

网友:
这个芯片高端了。

网友E:
CH340的usb转ttl的模块不错。

网友D:
稳定性测试了吗

网友J:
期待更多的资料和分享。

网友H:
现在电脑也可以连接蓝牙了

网友K:
看着板子都很给力呢。

网友L(2020-02-26):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测评!真的很细心,再次感谢!
下面解答您的一些疑惑:
1、图中三个地方都是可以供电的(3,12 ...

仿真资料麻烦也发我一份吧,我这里也需要15377242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