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4063做的升压电路,电感,芯片和1n5819发烫

楼主(2019-12-31):
不带背光的时候不会发烫,带背光就烫了。
如图,另外问下,怎么测电流。

网友A(点评):
工作频率多少?输出电流多少?有果必有因,看看波形,看看参数,总能能找出原因来。

网友B:
升压电路DRI脚要串电阻

网友B:
TC电容200pF好像太小了。

楼主(点评):
改成1000p也一样烫

网友C:
看看工作电流是多少.   另外不知道是什么电感. 是不是性能有点问题?

楼主(点评):
r19改成0.44欧姆就好了
现在升压带恒流的芯片大把的是,也不贵,何必去折腾这玩意儿,效率还低

网友C:
R19 可以限制最大峰值电流,  看样子你的电感和电流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D:
1, 测电流的问题,你要是有电流表最好,把D3负极翘起来,加一段粗线套在电流探头里面。如果没有电流探头只能串一个毫欧级电阻测电压来计算了。
2, 关于发热问题,首先你要测量一下你这个负载是多大。然后考虑你这个是异步的DC/DC效率本来不高,那电路本身承担的功耗比较大自然就很热了。1N5819的导通电压比较高,换成Rd(on)比较小的mos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