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接外部线材的CLK对地的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31):
现在用示波器直接对接在输出端口(图1),测试出来的纹波还好(图2),但是如果外部用接了一根线材(图3),测试电源的话就会发现很差(图4),线上有个3MHZ的时钟信号,如果把这个时钟信号线去掉,就好了,但是接上去波形就如下图所示:
在CLK的输出端口加了一个RC滤波,参数是100R+100pF,效果好一些了,但还是能看到比较大的纹波(图5):
大家觉得还有啥好的处理办法么?

网友A:
CLK频率较高,引线用屏蔽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