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AP故障排查小技巧

楼主(2019-12-31):
无线AP故障排查小技巧

     产品再好也会出问题,不说是设备内部本身的问题,随着长时间的使用,它还是会有所耗损。如果无线AP在使用中有故障怎么办?本文总结了以下9条比较常见的问题,帮你解决无线AP故障问题。

  一、无线网络速率下降

  一般无线AP都能自动调整传输速率,以适应无线信号强度的变化,保证无线网络的通畅。如果一段时间内网络速率都非常低,说明是网络出现了故障,可能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1、电脑的无线网卡开启了节电模式。开启了该模式后,无线网卡的发射功率将大大下降,导致无线信号减弱,从而影响无线网络的传输速率。

  2、AP附近有遮挡物。看下AP与电脑之间或者与移动终端之间,是否有障碍物,比如AP放在一个房间,而在另一个房间上网,由于穿墙了,可能到时无线信号变弱,进而影响无线速率。

  3、连接了很多终端设备。登录AP的管理界面,看是否连接了太多设备,导致速率下降。

  二、无线网桥不能接收数据

  既然不能接收数据,表明没有能够正确与网络建立连接,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可能出现在无线AP与交换机的连接上。建议使用交叉线连接无线AP与交换机,测试故障是否解决。

  三、连接了太多的设备

  如果无线AP连接了太多的终端设备,会导致网络速率大幅度下降。从实际经验来看,一个单频的AP一旦接入超过20个人,可能就会濒临瘫痪了。如果预计使用人数比较多,建议增加无线AP或者使用带机量更大的AP。

  四、无线AP位置不对导致不能上网

  若公司办公楼6层,用两个无线AP,分别在一楼和三楼,上网效果不好。可以采取措施,在二楼和四楼放置两个无线AP,即可实现对整个办公楼的无线覆盖。2个AP通过有线连在交换机上,再经过宽带路由器接入Internet。

  五、无线AP移动后无线信号减弱

  可能是无线网桥的多路信号引起的,多路信号要完全消除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尽可能地降低多路现象。在接入点或者无线客户端附近,尽量不要放置金属物体。

  六、计算机不能与无线网络通信

  如果无线网卡显示正常工作,但是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值为0,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检查无线AP所有电缆并确保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

  2、验证所有无线网络属性设置正确无误。

  3、确保计算机从访问点接收的信号良好。

  七、无线网络传输速率不稳定

  若无线网络安装完成后,网络通讯基本正常,只是数据传输速度时快时慢,这是因为无线设备与距离、干扰等环境关系密切,它们可以自动根据环境调整速度,因此速度变化是正常现象。最简单的,距离远了,传输速度就会降低。一般可以将无线接入设备AP放置在无线局域网设备群的中央,这样使全部无线终端都不会离得太远。

  八、无线网卡显示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若无线AP设置正确,办公室的其他人员通过无线可以接收,而电脑通过有线网络可以上网,但是通过无线网络数据接收一直为0。查看无线网络属性,发现IP地址和子网掩码都不是正常时的数值。这表明该网卡没有连接到无线网络,没有从无线AP中获取IP地址信息。导致该故障的原因,与无线网络设置有关。不同的无线网络采用不同的SSID和WEP加密。因此,出现该问题可能是因为修改过网络设置。解决办法是,重新刷新并设置无线AP,修改WEP加密。

  九、无线AP之间通信速率低

  无线AP桥接的最远距离大约在150m左右,两个AP在这个距离时经常会发生连接失败故障。一般可以通过架设外接增益天线来解决,但是这样做的成本较高。另一种方法是将两个无线AP安装至室外墙壁,利用两个墙壁作为反射物增强前方辐射波。在无线AP与墙面间以铝塑板做盆状容器保护,既美观又解决了防水、防晒难题,还起到了很好的反射作用。处理后的连接速率明显提高,不会再出现掉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