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低功耗MCU系统软硬件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2019-12-31):
低功耗MCU系统软硬件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通常,电子产品的低功耗问题经常让产品设计者头痛而又不得不面对。以单片机(MCU)为核心的系统,其功耗主要由单片机功耗和单片机外围电路功耗组成。要降低单片机系统的功耗,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

     硬件设计考虑因素

      要满足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要求,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很容易实现(例如,SILICon laboratories设计的高速C8051F系列单片机)。因为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这可以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内部结构、系统时钟和低功耗模式等几方面来考察一款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一般来讲,用户在选择技术供应商和产品过程中,需要对下面的一些重要硬件参数进行更加深入的考量:

    选择简单的CPU内核

    选择CPU内核时切忌一味追求性能,以“够用就好”为原则。8位机够用,就没有必要选用16位机、32位机;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快,往往其功耗也越大。一个CPU越复杂、集成度越高、功能越强,片内晶体管越多,总漏电流也越大,即使进入STOP状态,漏电流也会变得不可忽视;而简单的CPU内核不仅功耗低,成本也低。

选择低电压供电的单片机系统

单片机系统的供电

      电压低,可以有效地降低其系统功耗。由于半导体制造工艺的发展,现在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从5V供电降低到3.3 V、3 V、2 V乃至1.8 V。供电电压低,不紧可以降低单片机的功耗,还可以降低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功耗。

选择带有低功耗模式的单片机系统

      低功耗模式指的是系统的Idle、Stop和Suspend等模式。处于这些模式下的功耗将远远小于正常运行下的功耗。Idle模式下,CPU停止工作,但内部系统时钟并不停止,单片机的外围I/O模块也不停止工作;系统功耗一般降低有限,相当于工作模式功耗的50%左右。

      如果在CPU进入Stop模式时,将各个模拟外设关掉,这时的功耗可以降低到nA级。但是在Stop模式下, CPU被唤醒后要重新对系统作初始化,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将被重新初始化。这在某些低功耗应用场合需要注意。

    Suspend模式下,CPU、内部系统时钟停止工作,I/O模块等被悬挂起来,片内RAM中存储的数据将被保持,CPU的功耗可以降低到nA级,由唤醒事件唤醒。当CPU被唤醒后,系统不会被CPU复位,继续从进入Suspend模式的地方开始执行程序。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低功耗模式。

      在硬件层面来说,对上面的这些参数进行仔细衡量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选择合适的时钟方案和使用每MIPS功耗来衡量MCU的低功耗性能也是非常关键的。

应用软件考虑因素

      应用软件设计对于一个低功耗系统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们忽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软件设计上的缺陷并不像硬件那样容易发现,同时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软件的低功耗特性。但是设计者如果能尽量将应用的低功耗特性反映在软件中,就可以避免那些“看不见”的功耗损失:

用“中断”代替“查询”

      在没有要求低功耗的场合,程序使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并不重要。但在要求低功耗场合,这两种方式相差甚远。使用中断方式,CPU可以什么都不做,甚至可以进入等待模式或停止模式;而查询方式下,CPU必须不停地访问I/O寄存器,这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功耗。

用“宏”代替“子程序”

      子程序调用的入栈出栈操作,要对RAM进行两次操作,会带来更大的功耗。宏在编译时展开,CPU按顺序执行指令。使用宏,会增加程序的代码量,但对不在乎程序代码量大的应用,使用宏无疑会降低系统的功耗。

尽量减少CPU的运算量

      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功耗。减少CPU运算的工作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用查表的方法替代实时的计算;不可避免的实时计算,算到精度够了就结束,避免“过度”的计算;尽量使用短的数据类型,例如,尽量使用字符型的8位数据替代16位的整型数据,尽量使用分数运算而避免浮点数运算等。

让I/O模块间歇运行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不用的I/O模块要关掉,间歇使用的I/O模块要及时关掉,以节省电能。同时,不用的I/O引脚要设置成输出或设置成输入,用上拉电阻拉高。

      总之,在单片机系统设计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单片机低功耗的特性,并在硬件和应用软件的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从而设计出符合低功耗要求的产品。

网友A:
工作模式时的功秏减低是最先被克服的任务

网友B:
降低工作模式时的功秏

网友C:
帮忙推荐几款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D: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E:
低功耗与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一起

网友F:
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G:
外围电路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断,不要让其耗电

网友H:
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选择低功耗的MCU比如MSP430

网友I:
唤醒越频繁,功耗反而越高

网友J:
降低功耗从MCU选型开始

网友I:
使用了低功耗方式

网友A:
目前推出低功秏MCU的厂商多半已经做到。

网友H:
工作时要看工作频率,负载,电压。

网友B:
减少休眠模式的功秏

网友G:
合适的单片机系统选择与设计是节点微功耗设计的关键。

网友C:
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F:
主要用MCU来将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

网友D:
可以从供电电压、单片机内部结构设计、系统时钟设计和低功耗模式等几方面考察一款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E:
每次发布的新器件,其功耗总是在逐步递减。

网友J: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 16位超低功耗的

网友K(2020-02-07):
MSP430F413 单片机是TI推出的超低功耗混合信号16位单片机系列中的一种

网友L:
物联网真的只需要低功耗的MCU吗

网友M:
mcu有哪些,低功耗8位

网友N:
低功耗mcu是休眠还是断电

网友O:
低功耗MCU和参考设计

网友P:
如何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Q:
寻求EMC性能强的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R:
单片机有哪两种低功耗节电模式

网友S:
如何设计低功耗嵌入式系统

网友T:
低功耗设计要点有哪些

网友S:
gpio应该怎么设置 功耗最小

网友K:
TI的超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F413

网友R:
单片机低功耗工作方式有哪些

网友L:
低功耗版mcu和主流版功耗差距大吗

网友Q:
唤醒越频繁 单片机功耗怎么越低

网友M:
帮忙推荐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P:
mcu进入休眠对于不用的io口如何配置功耗最低

网友N:
低功耗模式是什么

网友O:
推荐几款低功耗的51单片机

网友T:
单片机有哪几种低功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