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封装.c文件

楼主(2020-01-01):
(无正文)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输出文件为LIB

楼主:
这么简单?

网友B:
把你要封装.C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

网友B:
以及涉及到的一些头文件,编译以后就生成了"xxx.lib"文件

网友C:
对,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你就可以正常调用了!

网友D:
是把你写的函数放在一个.c文件中,然后把它做成动态链接库,在main函数只调函数却看不见代码那种吗?

网友E:
估计就是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F:
那怎么引用那个.DLL文件呢?

网友G:
楼上的方法中,若生成.lib库文件,那么引用它的库文件也会自动生成吗

网友H:
使用文本文档将你所要新建的代码写进去   之后保存为.h文档

网友H:
当然新建文档名称要记住   之后只需要通过头文件调用即可

网友I:
新建工程,输出文件lib

网友J:
将.c build成.lib发布

网友K:
一般都是暴露.h然后将.c build成.lib发布

楼主:
把不能公开的代码做成动态库。

网友E: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选择输出文件为LIB,把你要封装.C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

网友D:
.c文件就可以视作一个类

网友G:
打成DLL动态库?

网友J:
准备好生成LIB库文件对应的.c和.h文件

网友L:
创建一个lib很容易,只需要创建一个target

网友I:
Options of Target中选择Create Library,然后编译

网友H:
生成lib 的工程可以没有main函数,可以只有一个.c文件

网友J:
没有调用关系的两个函数不要放到同一个C文件中

网友L:
编译以后就生成了"xxx.lib"文件

楼主:
只能由公开代码调用不公开代码里的函数。

网友G:
做成静态链接库文件

网友G:
装到链接目录下使用

网友I:
定义了一下用于在C语言里面进行封装

网友I:
建一个项目,将这两个文件添加到项目中,选中Create Library

网友M:
因为是lib所以不需要链接,编译过了,你的lib就创建了。

网友L:
把需要封装的代码全部加进来

网友F:
通常为每一个函数编一个.C文件,而整个lib用一个.h文件

网友E:
需要在lib工程中建立一个.h文件, 必须用extern声明各全局变量和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