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教ST-Link重启MCU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1-01):
我是拿F302 Nucleo板子上的ST-Link调试代码的,用了CLK、GND、DIO和3.3V四根线,RST线没连。最近我发现ST-Link连上开发板后,MCU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启,调试跟踪代码的时候会重启;只连上ST-Link,不开任何软件也会突然重启。不连接ST-Link则不会重启,而且重启MCU的时候我的光驱也会有动作。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A:
哪里太耗电了,板子问题吧

网友B(2020-02-03):
跟踪看看在哪里重启的啊

网友C:
每次都是在相同的地方复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