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容的容量是越大越好么

楼主(2020-01-01):
电容的容量是越大越好么

网友A:
很多人在电容的替换中往往爱用大容量的电容。我们知道虽然电容越大,为IC提供的电流补偿的能力越强。且不说电容容量的增大带来的体积变大,增加成本的同时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

网友B:
关键在于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

网友C:
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

网友D:
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

网友D:
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

网友E:
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E: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

网友F:
这个要根据你的使用场合来讲,如果说在充放电等储能电路中,那电容肯定越大越好,这个电路能够存储的电量大。

网友F:
但是容量大,也有充电时间长等不利因素。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优的组合,而不是一刀切!

网友E:
肯定不是越大越好。。。这话太绝对了

网友G:
根据场合来讲啊。

网友H:
呵呵,这肯定不是啊,过犹不及,任何容量都有他适用的场合

网友A:
越大越好是误区,根据场合而定!万事不能绝对化!

网友D:
替换电容  如果要求不严  可以换大点的  但涉及高频,信号部分等就不能这样玩了 呵呵  互换电容  一看容值  二看阻抗  三看频率响应

网友G:
理论上电容越大越好,可是电池也不便宜哦!
所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看干什么用。

网友I:
电容的作用非常多,根据其基本的电流补充功能,衍生了非常多的功能的

网友H:
哦,错了,电容到最主要功能就是隔直流通交流的功能,但是这也是跟电容的充放电相关的

网友C:
要看看用的方面吧

网友D:
输出电容?
成本,纹波,保持时间,等参数的综合

网友B:
综合考虑了,成本性能各方面综合一下才知道哪个是合适的

网友G:
电容容量的选择需要根据需要选择的,选择不合适,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的

网友F:
低频中使用的范围较宽,如可以使用高频特性比较差的

网友C:
电容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

网友E:
平时做设计,前级用4.7u,用于滤低频

网友J:
一般前面那个越大越好

网友G:
源滤波,开关电源,要看你的ESR(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有多大

网友G:
大电容是防止浪涌

网友K:
前者电容耐压应大于15V,电容容量应大于2000微发以上。

网友I:
那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L:
对于滤波电容容量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很少人去深究

网友I:
小电容滤高频干扰

网友B:
在高频电路中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了,一旦选择不当会影响电路的整体工作状态

网友M:
高频电容的选择最好在其自谐振频率上。

网友A:
电容可以阻扼低频通过

网友J:
两个电容值相差大概100倍左右。

网友H: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市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

网友L:
二级用0.1u,用于滤高频,4.7uF的电容作用是减小输出脉动和低频干扰

网友N:
很多芯片的数据手册已经给出来了

网友G:
谐振 滤波 定时 都有相应的公式计算.

网友I:
后者电容耐压应大于9V,容量应大于220微发以上。

网友H:
如果是一个无穷大的电容,一辈子都充不满,电压一直都是0V

网友O:
不是越大越好,每个不同的电路,都有一个最佳点

网友A:
电容的容量选择合适即可的

网友A:
电容要选取合适的就行

网友L:
储能是的,其他就不一定。

网友P:
当然不是。

网友Q:
的滤波电容产生的初始充电电流会很大

网友R:
如果是用在电源整流滤波上就是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S:
电容的容量表示电容所能储存的电荷的多少。

网友T:
选择薄膜电容器时,应该是电容量是越大越好。

网友U:
电容器的容量是根据负载实际情况来计算出来的

网友V:
体积超大,电解液越多,容量越大

网友W:
电容器并联表明电容在逐渐增大

网友X:
电容需要多大容量要看实际电路情况而定

网友Y:
一般只有整流的滤波电容偏大较好。

网友V:
一般同电压同容量的电容,体积越大越好

网友P:
不同的需要电容量自然不同。

网友U:
一般按负载最大时,功率因数补偿到0.95即可

网友Q:
这会损坏前级电路或元件。

网友T:
电容量越大,电容器的体积也越大

网友R:
需要对一些高频干扰滤波并且不能影响原有的信号,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小电容了

网友S:
用在电路中的电解电容都有一个容量范围,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Y:
频率越低,容量越大。频率越高,容量越小

网友X:
不是每种电路电容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W:
当达到一定时,对电器的作用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