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经常跑飞都有啥原因

楼主(2020-01-01):
程序经常跑飞都有啥原因

网友A: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B:
nmi管脚没有上拉

网友C: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D: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E:
硬件系统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看门狗会动作吧

网友G:
数情况是发生了数组越界

网友H:
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但是没有及时“喂狗”,从而导致看门狗复位,使程序直接跳到复位位置。

网友I: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可能造成

网友J: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B: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J:
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

网友E:
中断发生后,找不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从而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H:
看门狗没有关闭。

网友K:
硬件看门狗电路设计失误

楼主:
程序跑飞,或者中断失败,死在循环里。

网友D: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L:
程序代码结构要仔细检查。

网友M:
一定要计算清楚最耗时的那段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D:
仔细检查函数中调用的数组是否存在越界

网友H:
如果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H:
如果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

网友N: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相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

网友C:
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都有可能

网友D:
先调试主程序,最后添加看门狗等保护电路

网友O:
最常见的是堆栈溢出

网友P:
程序跑飞就是程序执行错误

网友Q:
你退出中断的时候应该回到之前的那个压栈PC处却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程序跑飞

网友R:
一种可能是硬件上抗干扰设计有缺陷。

网友S: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T:
程序容易跑飞、内存溢出

网友U:
程序不可靠,某子程序不对

网友V:
程序异常,很多情况都是软件代码有问题

网友W:
加上看门狗。

网友X:
程序跑飞看门狗超时复位。

网友S: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O:
你用操作系统没?

网友R:
另一种可能是软件处理有问题,需要提供软件才能具体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P:
程序不知道运行到哪里,这就需要设定标志位

网友Q:
采用看门狗的方式来让程序复位

网友W:
选用内置高精度RC振荡器的单片机

网友V:
常见的就是RAM数据地址溢出

网友U:
受外界干扰了

网友T:
首先要确定是否为程序本身BUG

网友X:
一般不要求单片机复位,且频繁复位,可能会严重影响程序本身的逻辑执行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