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系统设计要考虑那些重要方面

楼主(2020-01-01):
DSP系统设计要考虑那些重要方面

网友A:
DSP系统处理的模拟带宽。根据这个带宽,选择合适的A/D采样率,A/D采样频率必须服从采样定理。语音信号一般为几kHz~几十kHz,图像信号则可达8MHz

网友B:
实时性要求。系统设计中实时与非实时对系统要求的差异非常之大

网友C:
算法的复杂度。为了获得好的系统处理性能,往往要采用复杂算法,而算法越复杂,对DSP处理器的要求也就越多。有时需要在算法的复杂度和处理速度之间进行折衷

网友D:
DSP系统处理精度要求。一般而言,在高精度要求中往往采用专业浮点DSP,其它场合采用定点DSP就足够了。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块浮点方法能有效提高定点DSP的处理精度

网友E:
成本要求。在军事和航天用途中,为了高性能、高可靠性和留有发展余地,往往尽量采用高性能DSP处理器,甚至不计成本。而在工业和消费领域中,为了保持最终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往往要寻找性能价格比最好的产品

网友F:
可靠性要求。DSP处理系统所有器件的选择,必须考虑产品的最后应用场合

网友G:
身边看到现在使用6678的最多     6657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时钟的精度高、稳定 性好、使用方便。

网友H: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

网友D:
还是需要考虑DSP的成本。

网友I:
硬件设计 时应确保将其相应引脚拉高,否则程序运行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I:
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H: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I:
DSP系统在设计时需要注意的电源、时钟、电平变换、扩展电路时序、多余引脚的处理等

网友J:
硬件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B:
不同的 DSP 时钟可配置的能力也不同

楼主:
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构架

网友J:
现在看C5000的芯片比较高端。

网友K:
如果时钟质量不高,那么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就很难保证。

网友L:
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

网友M:
楼主说的这几个方面很简单。

网友A:
C2000的watchdog关掉。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网友N:
设计中用到NMI,也应在程序正常执行阶段置其相应引脚为高电平

楼主:
关键的控制输入引脚,应固定接为适当的状态

网友I:
根据系统要求选择合适的DSP芯片 运算速度、运算精度、DSP芯片所提供的片内资源、芯 片的开发工具及开发难易程度、功耗、质量标准、供 货情况、生命周期等

网友G: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M:
主要还是考虑DSP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