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在DSP的内存0X80000000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楼主(2020-01-01):
2片DSP6678,分别是DSP-A和DSP-B;通过CPS1848(RAPID IO SWITCH)连接,每个DSP 4路SRIO LANE都连上了(初步跑在X4模
式),,FPGA控制DSP和CPS上电、复位。FPGA也和CPS1848连接了。     目前速率是1.25G/S,X4模式
软件例程是官网提供的.:目录是\K1_STK_v1.1\K1_STK_v1.1\SRIO 程序是SRIO_Test.c 和 SRIO_2DSP_Test.c
现测试FPGA和DSP之间的通信。通过修改例程,DSP给FPGA发送NWRITE已经成功。

现在问题是,FPGA给DSP发送SRIO数据包,FPGA能显示端口配置正确,FPGA往DSP的DDR3存储空间发送数据后,在DSP的内存0X80000000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网友A:
FPGA显示端口链接正常吗

楼主:
DSP也是通过CPS发过去的,FPGA通过CPS就不行吗?

楼主:
FPGA是用的IP核,自己组数据包,在组包的过程中,SRIO有没有数据大小端的要求?

楼主:
还有,操作的DSP内存地址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往这个地址写?不知道往哪里分析了。。。。

网友B:
d采样的程序,采用中断

楼主:
地址没问题吧?

楼主:
dsp只做好初始化

楼主:
id设置,,fpga往dsp的ddr3空间写数也没问题吧

网友C:
怎么不使用emif接口

网友D:
http://blog.csdn.net/haiyonghao/article/details/70244003

网友E:
这个单步调试有问题吗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96f27e0740be1e640e9a11.html

网友E:
以前用过emif,读写FPGA。

网友G:
ti\pdk_C6678_1_1_2_5\packages\ti\transport\ipc\examples\srioIpcBenchmark\device_srio.c

网友H:
TI好像有这个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B:
发送成功的话,一般都会有个标志的,具体需要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