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沁恒CH579开发板评估】+ 评测立贴

楼主(2020-01-01):
#申请开发板# 本帖最后由 zykzyk 于 2020-1-1 15:55 编辑

2020年新年第一天-很高兴可以申请到【沁恒CH579开发板】进行项目评估。首次开箱物品展示如下:

1、沁恒CH579开发板主图

2、CH340的USB转串口模块
3、硬件模块图

4、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楼主:
2、串口下载
第 1 步:打开“WCHISPTool.exe”工具软件,选择芯片型号: CH579(具体匹配当前烧写
的芯片型号),下载方式:串口下载,串口设备列表:选择使用的 COMx 。
第 2 步:将 MCU 的 PB22 引脚接到 GND 上(此过程 MCU 不要上电)(PB22实际上就是按键S3)。
第 3 步:给下载板供电。
第 4 步:电脑端的烧录工具软件检测到可用的“串口设备列表”(如果没有,请检查自己
的串口设备),点击“下载”控件,执行烧录。
第 5 步:“下载记录”中查看烧录结果。提示完成后,将直接运行用户程序,也可重新上
电或硬件复位来运行下载板中刚烧录的用户程序。如果提示失败,请重复上述
步骤 4-5。

3、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楼主:
1、芯片简介
概 述:
        CH579是集成BLE和Zigbee双模无线通讯的ARM内核32位微控制器。片上集成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Zigbee通讯模块、以太网控制器及收发器、全速USB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及收发器、段式LCD驱动模块、ADC、触摸按键检测模块、RTC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特 点:

   > 32位ARM Cortex-M0内核,最高40MHz系统主频

   > 内置32K SRAM,250KB CodeFlash,2KB DataFlash, 4KB BootLoader,支持ICP、ISP和IAP,支持OTA无线升级

   > 蓝牙BLE和Zigbee双模,BLE兼容Bluetooth Low Energy 4.2规范,Zigbee兼容IEEE 802.15.4规范

   > 集成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单端RF接口,无需外部电感,简化板级设计,提供协议栈和应用层API

   > 支持3.3V和2.5V电源,范围2.1V~3.6V, 内置DC/DC转换,0dBm发送功率时电流6mA

   > 多种低功耗模式:Idle,Halt,Sleep,Shutdown,内置电池电压低压监控,最低电流0.2uA

   > 提供10M以太网接口,内置PHY

   > 内嵌USB控制器和USB收发器,支持USB2.0全速和低速主机或设备,支持控制/批量/中断同步传输,支持USB type-C主从/电流检测

   > 内置实时时钟RTC,支持定时和触发两种模式

   > 提供段式LCD驱动接口,支持96点(24×4)LCD面板

   > 提供14通道12位ADC模数转换器,支持14通道触摸按键

   > 提供4组26位定时器,支持捕捉/采样,支持12路PWM输出

   > 提供4组独立UART,兼容16C550,最高通讯波特率可达5Mbps

   > 提供2组独立SPI,内置FIFO ,SPI0支持Master和Slave模式,支持DMA

   > 提供 LED点阵屏接口:支持1/2/4路数据线

   > 支持8位被动并口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提供40个GPIO,32个中断输入

   > 内置AES-128加解密单元,芯片唯一ID

   > 封装:QFN48_5X5、QFN28_4X4

2、芯片框图

3、芯片封装

4、官网资料

5、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楼主:
1、开始第一个例程:LCD

2、编译成功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772 RO-data=156 RW-data=0 ZI-data=0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CH57x.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3、至此第一个官方例程编译成功。

4、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感谢测评,更多蓝牙、网络方面的例程等着你哦

网友A:
可以再WCH官网搜索CH579,所有的例程资料都有哦。

楼主:
此评估板和芯片资料请到官网下载,非常方便。http://www.wch.cn/downloads/category/27.html

楼主:
官方例程是每个功能一个项目,我准备将所有单一模块例程,通过一个简单的产品功能应用方案,整合到一个项目里面,敬请期待!!!

楼主:
现在移植一个在其它平台的定时多级处理函数竟然不能正确运行,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WCH官网搜索CH579,所有的例程资料都有哦。

@WCHTech2 请问CH579的RTC驱动库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WCH官网搜索CH579,所有的例程资料都有哦。

@WCHTech2
// Length of characteristic in bytes ( Default MTU is 23 )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1

请问这个长度怎么理解?现在的例程可以发送一个字节,假如我想收发几十个字节的数据帧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1、开始BLE例程:
采用BLE Peripheral例程进行试验。
实现手机端蓝牙调试助手连接进行单字节通讯成功。实现蓝牙广播名称的修改为CH579 BLE.
2、编译成功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1516 RO-data=1352 RW-data=1564 ZI-data=966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CH57x.axf" - 0 Error(s), 4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6

3、至此第一个官方例程编译成功。

4、下一步评估传输长数据帧的试验。
5、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WCH官网搜索CH579,所有的例程资料都有哦。

// Length of characteristic in bytes ( Default MTU is 23 )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1

请问这个长度最大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 Length of characteristic in bytes ( Default MTU is 23 )
#define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

根据定义的MTU,最大为 MTU -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定义的MTU,最大为 MTU - 3。

请问:CH579芯片发送数据给上位机,是不是只能通过发送 通知数据 给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定义的MTU,最大为 MTU - 3。

#define ATT_MTU_SIZE                     L2CAP_MTU_SIZE //!< Minimum ATT MTU size

请问L2CAP_MTU_SIZE  这个定义在哪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ATT_MTU_SIZE                     L2CAP_MTU_SIZE //!< Minimum ATT MTU size

请问L2CAP_MTU_S ...

这个是在库里定义好了,根据ble初始化的值确定的,你定义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库里定义好了,根据ble初始化的值确定的,你定义多少就是多少。 ...

想问的是通过BLE的初始化的那个值确认的呢?
void CH57X_BLEInit(void)
{
    UINT8 i;
    bleConfig_t cfg;

    if (tmos_memcmp(VER_LIB, VER_FILE, strlen(VER_FILE)) == FALSE)
    {
        PRINT("head file error...\n");
        while (1);
    }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16_CLK_SYS_CFG = RB_CLK_OSC32M_XT | (2 << 6) | 0x08;                        // 32M -> Fsys
    R8_SAFE_ACCESS_SIG = 0;
    SysTick_Config(SysTick_LOAD_RELOAD_Msk);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 disable SysTick IRQ */
    tmos_memset(&cfg, 0, sizeof(bleConfig_t));
    cfg.MEMAddr                  = (u32)MEM_BUF;
    cfg.MEMLen                   = (u32)BLE_MEMHEAP_SIZE;
    cfg.SNVAddr                        = (u32)BLE_SNV_ADDR;
    cfg.SNVNum                        = (u32)BLE_SNV_NUM;
    cfg.BufMaxLen                = (u32)BLE_BUFF_MAX_LEN;
    cfg.BufNumber                = (u32)BLE_BUFF_NUM;
    cfg.TxNumEvent  = (u32)BLE_TX_NUM_EVENT;
    cfg.TxPower                        = (u32)BLE_TX_POWER;
    cfg.ConnectNumber  =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 3) | (CENTRAL_MAX_CONNECTION << 2);
    cfg.srandCB = SYS_GetSysTickCnt;
    #if (defined TEM_SAMPLE)  && (TEM_SAMPLE == TRUE)
    cfg.tsCB = HAL_GetInterTempValue;
    #if( CLK_OSC32K_RC )
    cfg.rcCB = Calibration_LSI; // 内部32K时钟校准
    #endif
    #endif
    #if (defined (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cfg.WakeUpTime = WAKE_UP_RTC_MAX_TIME;
    cfg.sleepCB = CH57X_LowPower;  // 启用睡眠
    #endif
    #if (defined (BLE_MAC)) && (BLE_MAC == TRUE)
    for (i = 0; i < 6; i++)
    {
        cfg.MacAddr  = MacAddr[5 - i];
    }
    #endif
    if (!cfg.MEMAddr || cfg.MEMLen < 4 * 1024)
        while (1);
    #if (defined         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if ((u32)MEM_BUF < (u32)0x20003800)
    {
        PRINT("RAM config error...\n");
        while (1);
    }
    #endif
    i = BLE_LibInit(&cfg);
    if (i)
    {
        PRINT("LIB init error...\n");
        while (1);
    }
}

楼主:
1、BLE 例程之修改服务:
1)采用BLE Peripheral例程进行修改试验。 2)原例程配置了四个服务,并通过通道4进行接收通知数据,故依葫芦画瓢修改为一个服务发送和接收数据。 3)实现手机端蓝牙调试助手连接进行多字节(20)通讯成功。

2、编译成功linking...
  static uint8 simpleProfileChar5UserDesp[] = "Characteristic 5\0";
..\Drivers\BLE_Device\gattprofile.c: 9 warnings, 0 errors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1936 RO-data=1368 RW-data=1368 ZI-data=976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CH57x.axf" - 0 Error(s), 17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1

3、至此完成了一个修改成功的BLE蓝牙例程编译成功。

5、末完待续,敬请期待!

开发总结:官方关于蓝牙BLE方面的应用说明文档太少并不详细,好多都是自己摸索着搞,也没有借鉴参考的地方了解。建议官方多搞的本地化使用的详细资料。

楼主(2020-02-09):
1、准备评估USB Host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准备评估USB Host功能。

USB HOST也很完善,读写U盘操作USB设备都没有问题。

楼主(2020-03-25):
将USB HOST功能移植过来后一直不能正常运行,还在研究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1、BLE 例程之修改服务:
1)采用BLE Peripheral例程进行修改试验。 2)原例程配置了四个服务,并通过通道 ...

请问你这个20个字节的收发时怎么修改实现的,为什么我修改了之后,当发送数据达不到20字节时,结尾会有乱码。

网友D:
官方给的文档资料实在太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写想详细点,很多要自己去摸索,文档写详细点,也省的我们老是要麻烦技术支持了,做项目的话,哪有那时间研究你的文档,猜来猜去的,文档写详细点就不行吗,TMOS就不能举几个例子,怎么创建任务的,做几个例子了,让别人好上手了。。。。

数据手册看起来比STC好看很多,就是不够详细

楼主(2020-05-17):
这个资料问题限制了芯片的推广问题。

网友E:
片子资源看起来不错。哪天奶瓶弄一个看看~

楼主(2020-09-06):
引用 网友E:
片子资源看起来不错。哪天奶瓶弄一个看看~

是的.就是相关资料文档不是很丰富.

网友F:
感谢分享,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分享,谢谢,谢谢楼主

网友G:
感觉看了一个连载剧

网友H(2021-01-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库里定义好了,根据ble初始化的值确定的,你定义多少就是多少。 ...

我将例程BLE Peripheral下载到板子上,手机app可以和板子连接但是不能发数据和读数据都不成功

网友H:
引用 楼主:
1、BLE 例程之修改服务:
1)采用BLE Peripheral例程进行修改试验。 2)原例程配置了四个服务,并通过通道 ...

串口显示只有这先是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串口显示只有这先是啥原因?

这就是正常连接上的显示内容

网友I:
这个开发版不错哦

网友J:
期待出现好作品,不错,持续关注。

楼主(2021-06-03):
希望芯片支持蓝牙5.2.

网友K:
Cortex-M0内核低功耗蓝牙MCU CH579

网友L:
突然发现CH579太强大

网友M:
精简版的CH579M-R1

网友N:
CH579有人用吗?

网友O:
CH579评估板说明及参考应用例程

网友:
BLE/Zigbee双模无线MCU CH579

网友P:
片上集成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Zigbee通讯模块

网友Q:
沁恒CH579开发板还有吗

网友R: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O: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N:
CH579开发板

网友M:
CH579 是集成 BLE 无线通讯的 ARM 内核 32 位微控制器

网友P:
CH579最大的特点就是单芯片集成BLE蓝牙

网友L:
用CH579替换原来的方案

网友K:
性能怎么样

网友R:
开发板是免费的吗

网友Q:
沁恒CH579开发板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S:
也就是多做几个DEMO,可参考借鉴的案例

网友T:
精简版的CH579M-R1?

网友U:
CH579M是一块带10M网口、蓝牙,并集成PHY的M0芯片。

网友V:
CH579是集成BLE和Zigbee双模无线通讯的ARM内核32位微控制器

网友W:
非常的不错嗯。

网友X:
沁恒电子CH579EVT开发板

网友Y:
CH577的代码可以直接烧录在CH579中运行?

网友Z:
沁恒CH579和CC2541蓝牙通信可以吗

网友AA:
来个CH579 函数应用详解

网友AB:
CH579-BLE使用实例有吗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相互通讯的。

网友AC(2022-09-20):
可以用 IAR 编译吗?

不可以的,需要使用keil。

网友AD:
这个wchlink下载器吗

网友AE:
CH579M程序升级篇OTA

网友AF:
这个学习一下相关个代码了。

网友AE:
CH579M进行以太网连接服务器时,可以正常连接,收发数据也可以。

网友AG:
CH579M是可以直接KEIL调试的?

网友AH:
有没有资料?

网友X:
CH579M蓝牙能联机无法收信息

网友AF:
透传时连接不稳定吗

网友AI(2022-11-01):
CH579开发板价格怎么样

网友AJ:
沁恒CH579开发板在x宝上卖的也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