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对比一下Multisim、protel和proteus

楼主(2020-01-01):
(无正文)

网友A:
Multisim可以进行复杂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简单的PCB板设计、简单的单片机仿真

网友B(点评):
仿真的话,还是proteus比较好

网友C:
Protel可以进行简单的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强大的PCB板设计

网友D:
Proteus可以进行直观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ARM的仿真。也可以进行简单PCB板的设计。

网友D: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高版本可以进行单片机等MCU的仿真。Multisim有实际元器件和虚拟元器件,它们之间根本差别在于:一种是与实际元器件的型号、参数值以及封装都相对应的元器件,在设计中选用此类器件,不仅可以使设计仿真与实际情况有良好的对应性,还可以直接将设计导出到Ultiboard中进行PCB的设计;虚拟元器件只能用于电路的仿真。

网友E:
Protel的高版本Altium Designer,是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种完整的板级设计解决方案。是业界首例将设计流程、集成化PCB 设计、可编程器件(如FPGA)设计和基于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整合在一起的产品,一种同时进行PCB和FPGA设计以及嵌入式设计的解决方案,具有将设计方案从概念转变为最终成品所需的全部功能。 主要用途:原理图输入设计PCB板。

网友F:
Proteus具有模拟电路仿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系统的仿真、RS一232动态仿真。

网友G:
        目前支持的单片机类型有:68000系列、8051系列、AVR系列、PIC12系列、PIC16系列、PIC18系列、Z80系列、HC11系列以及各种外围芯片。

网友H:
要进行模拟/数字电路的精确、细微仿真一般用什么?

网友I:
当然用Multisim

网友J:
要进行电路板PCB设计使用Protel;
要进行单片机仿真使用Proteus,仿真51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Keil C与Proteus联调(就是在Keil中运行程序时Proteus即可运行硬件仿真)

网友K:
Multisim是仿真软件,一般用于模拟电路仿真的

网友L:
Multisim,和Proteus都是仿真软件

网友M:
三者的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N:
multisim 是电路仿真方面很优秀

网友O:
Multisim主要是用于数字、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P:
protel主要是用来做电路板设计的,其仿真功能不行

网友Q:
proteus:可用于单片机仿真

网友R:
其实proteus更好用。

网友S:
几乎没有可比性,protel是用来画板的

网友T:
如果经常需要进行模拟电路仿真,最好还是用multisim。

网友R:
Proteus最大的卖点在于对于单片机的仿真能力

网友K:
protel是专门从来画电路图的,不具备电路仿真功能。

网友Q:
multisim:主要用于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L:
Protel是专门用来画电路原理图和PCB图的。

网友P:
跟multisim没法比。 还是使用multisim 做仿真吧。

网友M:
protel是制图及pcb板方面显得强大

网友O:
Protel主要用于画板 Proteus模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仿真都很方便

网友N:
制图、制板方面就远不及protel。

网友T: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

网友S:
proteus才是真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