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烧录出现错误,该怎样解决?谢谢

楼主(2020-01-01):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120a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这个,先看看硬件连接。还有用什么工具,怎么联接的,要提供详细的信息给大家。

网友B:
这个就是ICSP接口的问题, 或者你板子相应的ICSP接口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D:
先擦除干净,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