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数字地\模拟地,不是应该和分开么

楼主(2020-01-01):
谁能解释下2407A的VSSA为什么和VSS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仔细看看 2407 的手册吧

网友B:
是啊,IC 设计, 能把两部分电路完全分开吗

楼主:
手册上说,VCCA和VSSA应该分别和VDD及VSS隔离,我猜想内部应该是通过电感相连,通过单点接地的方式,是不是意味着,VSS就是单点接地的地,那么在使用中,就可以不需要再在VSSA及VSS这间加一个电感或0欧电阻进行隔离?请赐教,谢谢。

网友C:
手册只是说外部的连接要求, 并没有说明内部有电感连接问题. 内部集成一个电感进去也不大可能.

网友D:
嗯,而数电和模电同时集成在一个硅片上, 之间的数字信号直接相连是肯定的. 否则 ADC 的结果如何进入 CPU?

网友C:
数字地跟模拟地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分开也是可以的,要分开的话也是用个0欧姆的电阻或者磁珠之类的隔离一下也可以的啊

网友E:
最终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F:
把数字电路的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隔离

网友G:
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

网友H:
区分模拟数字地线,是为了防止地线阻抗上的电压降对微弱信号干扰

网友I: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

网友J:
其实是一个地来的。

网友K:
信号地、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之间会有一个EMI滤波器隔离

网友L: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

网友M:
模拟地是模拟信号为公共参考点; 数字地是数字信号为公共参考点

网友N:
正确处理好数字地与模拟地,使之相互不受干扰

网友M:
接大地时还具有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E:
要分离开来画 PCB 地线

网友L:
两个地分别连接,最后在一个点上用一个零欧的电阻连接就行了

网友F:
或是通过电感连接

网友K:
有的只是一个电感。

网友G: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即数字电压信号的基准端;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端

网友J:
为了不让信号相互窜扰

网友H:
是怕对模拟电路干扰,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较强。

网友I: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

网友N:
其实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引脚名称表示内部原件本身的作用

楼主:
内部电感是不可能的. 因为成本, 体积和电感不容易放入集成电路.

网友B:
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这两个地, 发现是通路. 内部应该是最后都接到了硅片的衬底的.

网友D:
分开接地只是为了避免干扰而已,最后都要回到一起的。根据应用场合而定。

网友O:
这个注意信号的隔离处理的。